[电源] 拆鑫杰宝12v铅酸电池瓶充电器,拼多多20元料挺足的。

楼主(2021-03-17):
给12v的铅酸电瓶临时用用,比如充电器电瓶,摩托车电瓶,
还有我的面包车电瓶都可以临时备用一个。
拼多多20元入手,
卖家敢晒出拆机图,
我就敢下手。

宣传的空载0电压输出,
实际测试还是有电压输出的。
空载14.95v。

外观一般般,材料一般般,价格也一般般。
输出15.4v给铅酸电瓶充电,电压会不会高了点。

待机功耗。

给一个12.8v的电瓶充电,
功率达到49w,看来和标称的12v4a差别不大。
电瓶电比较足,充电功率会有所降低。

充电电压有点高,高达15.7v,
铅酸电瓶不是14.4v为上限么?

拆开外壳看看内脏,还行。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a以下的没风扇,3a以上的都有风扇。

整流前前面有安规电容,热电阻。

5N60场效应管。

cr6853T
反激式开关电源芯片。

eg4318a
ssf7509

背光光秃秃。

这个充电器大家感觉如何????
充满能停,但是充电电压有点高。

网友:
不懂电路细节
但是光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一般吧

网友A:
电压表头的误差大。你找个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这电源20元包邮价格一般般吧。

网友B:
一般般 全插件元件

网友:
典型的寨国制品。。。。安规、电磁兼容的必需原件基本无有。。。

网友:
20元能做成这样可以了,至少还是全新的主板不是翻新主板了

网友:
感觉对得起那20块钱了

网友:
这价格,中规中矩吧,比某宝上9.9二手翻新的好点

网友:
想买一个用用,居然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头的误差大。你找个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这电源20元包邮价格一般般吧。 ...

用万用表也是这个电压,输出说明15.4v,有空看看电源芯片的pdf,可以改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般 全插件元件

20元还要啥自行车。大家都要吃饭,快递还要挣几块钱,能用到三段式充电芯片就满足了

网友:
2017年论坛优惠购买的25.8元,驰风牌,12V6A充电器,实测充电功耗95W

网友:
充电电压有点高

网友:
这应该算是可以的啦!

网友:
和普通358三段没本质区别,用了一颗专用ic控制,没脉冲也没所谓的定时功能20块还凑合,高恒压有点高~

网友C:
松下电瓶上写到,循环使用充电电压14.5--14.9v  备电浮充13.6--13.8v
我测试了几款电动车充电器,有不同的结果,基本都是高恒压轻载14.8v,转灯低恒压13.8v左右,唯独有一款有点奇怪,最大充电电流1.8a充电时是15.6v转灯前是0.4a左右14.4v,转灯后是13.8v,
你这个电压貌似有点高,测试下转灯电流是多少?如果转灯电流0.5a左右这个电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转灯电流过小电池有过充的可能

网友:
看eg4319的资料电压是正常的,15v是恒压阶段的,伏充阶段电压就会到14v

网友:
输出电压是高了,不能超过14.5v。

网友:
这种板说实话真的是15年前的用料差不多.... 价格高低怎么说呢. 鱼上那些光宝, 建兴之类的开关电源洋垃圾看过后你会觉得这种货完全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电瓶上写到,循环使用充电电压14.5--14.9v  备电浮充13.6--13.8v
我测试了几款电动车充电器,有不同的 ...

电源芯片说是0.5a。这东西能停,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