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换下来的笔记本液晶屏巧妙利用(更新最终版)

楼主(2021-03-17):
联想笔记本配的是高分屏但是TN屏,于是网上淘了IPS屏替换了,换下来的屏高分的也超薄,扔了真可惜。

想了想找人做了个L型的亚克力板,角度倾斜,把屏粘在上面效果还不错。 当个摆件也还行

这是没装喇叭的样子

这是装了喇叭的样子,喇叭支架是网上定制的

这是另一个笔记本升级换下来的,15寸的,用的平板支架

北面贴黑膜防止透光

网友:
楼主即将被苹果公司高薪挖去

网友:
修修补补再用好几年

网友:
这手艺真不错。

网友A:
楼主别的配件比屏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的配件比屏贵多了

确实比买一个新的贵多了

网友B:
TN屏和IPS屏 使用感受上差多少?

网友C:
很漂亮!但正面用胶贴是个败笔,定好位置做好防护在后面喷漆效果更好。

网友:
之前有笔记本屏幕的扔了,有点可惜了

网友D:
低音炮是用纸筒做的吧

网友:
TN色彩太辣鸡了,可是角度也差,拆下来三四片咸鱼80-100一片价格卖掉了。

网友:
做的比我的好看,我的是用没用的木头片拼起来的

网友:
十年前做过,没意思白白花钱,玩个新鲜最后成了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屏和IPS屏 使用感受上差多少?

电脑应用差别很大,色彩和可视角度区别很大,当电视用区别不大主要是可视角度差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但正面用胶贴是个败笔,定好位置做好防护在后面喷漆效果更好。
...

没有漆 也不知道用什么漆好,原来胶纸是贴在后面的然后屏粘在胶纸上,结果正面看有泡泡就又重新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音炮是用纸筒做的吧

淘宝拆机货6元一个

网友:
做得非常不错   家里现在有驱动  有空也找个屏幕

网友:
不会再用的垃圾又多了一样

网友:
差不多 白花力气 没啥毛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