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威视千兆无线路由器拆解(Hikvision DS-3WR12-E)

楼主(2021-03-17):
很一般的路由器渠道拿的货90多一点!也只值这个价了!后面几个接口都是千兆!无线部分都没有功放

网友:
flash修理过

网友:
和腾达AC10一样的用的螃蟹方案

网友:
螃蟹大家族

网友:
这货除了带千兆以外其他都是K1,K2强吧

网友:
这企业是想破罐子破摔吗?   什么低端的网线,交换机,路由器,,都要贴个牌

网友:
2M的flash,还是很利害的啦

网友A:
估计是三贱客贴牌的货

网友:
海康涉足网络器材,三剑客涉足监控安防,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明显腾达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三贱客贴牌的货

不是,三剑客比这个好多了!!这个大概是腾达代工的!

网友B:
这不就是腾达AC11 V2的主板么。应该可以互换固件。

AC11 V2的拆机可以看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558

网友:
集成运存的心片啊,无语的方案,就是用来扔钱的产品啊

网友:
其实要看功放如何,直接看用的电源,低于1A的都是很一般的,能超1.5A以上,就会好很多。2A那就更好了。

网友:
螃蟹窝方案

网友:
不敢用这些公司的产品

网友:
这个根本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腾达AC11 V2的主板么。应该可以互换固件。

还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