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坏了拆来看:拆飞毛腿HSCB1-62(两并六串)磷酸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1-03-17):
很早以前为在坛子买的那个19V手钻配的,当时买了两个48*2+8=104元(现在去看了下还是那个价,坚挺。),下面是当时的记录,时光荏苒。点击可看高清大图。

品牌型号:飞毛腿HSCB1-62,规格:索尼磷酸铁锂电池,单颗3.2V1100MAH,两并六串构成21.6,2.2AH,长这样。

电池型号特定:SE US18650FT,搜索下30C放电。

买来后,依据手头现成的物料,改下接口,用DB9代换,如上图所示。换的时候不小心短路,没有输出,问下卖家是30A的保险断了,直接粗线短接,满血复活。

把两个都并在一起看,更明显。

昨天给一LED改装加散热需要打孔,发现又没有输出,又得拆开来看看,发现:
刚拆时测量,两端电压19.6V,正常但没有输出,以为是放了一两年虚电,接上24V15A带可调的电源,调整到19V进行充电,然而功率计除了电源本底4W的消耗外,没有变数,说明充不进,一分别测量另组电池,发现B1+与B2之间电压不正常,4.2V,其他各级均为3.28~3.29V,共电压还是19.6V邪门了。
把电源调到19.6V,继续充,还是充不进,然后再测下B1+与B2+之间,变为0V了。看上图,有单片机,显然是被处理了进入保护状态,变成5串去了,只是不会有输出了。容量太小了,拆来用又没有多大价值,只好放着吧。
正常的那组还是用同一电源充电,非常快,功率计显示可达32W,很快就可以充满。充电调整电压中发现,这种电阻调整电压的都不怎么靠谱,调整测量是19时是19.6V,充的时候挪动下,就跳到20.68V了。幸好有意识,有准备重新测下,也幸好当时调得低了,不然不知要飘哪里去了,也不敢把安全放在电池组的保护上——安全提醒,需要移动时,下电,断连接,重测量,再连接后上电;二,先连接电池再上电,不然小心DB9接口接触瞬间打火。
电池组的充电,从接口线看,用带均衡的充电器是最好,只是哪找啊,且如果有价格也不美丽。问过经验丰富的卖家,输出口可当充电口,完好的那组就是这么充的,但是从下图(复用)左右放大对比看,这种方式只是凑和:明显的左侧存在因电流过大,发热不小,焊剂都冒出来了,右侧的那个就干净多了。总之,厂家为什么要自带均衡口,大概如此吧。

做工简要点评:外壳、支架用料不错,没有老化变脆;装配牢靠,即有卡扣又上螺丝(上4下6);单片机管理控制,保护完善,自带均衡;PCBA镀金,留有相当的测试点,且上三防漆。
剧终,谢幕。
PS:

网友A(2023-10-28):
大哥,请问下这个电池输出的那两组电源线,是怎么定义的啊,实在是找不到资料了

网友B:
索尼也做这个电池?

网友:
都快小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请问下这个电池输出的那两组电源线,是怎么定义的啊,实在是找不到资料了 ...

有线细,接插头的那个是用于均衡充电用,剩下的那组线粗的,红正黑负,分组并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也做这个电池?

索尼提供的是电芯,电池组是飞毛腿

网友:
磷酸铁锂要安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细,接插头的那个是用于均衡充电用,剩下的那组线粗的,红正黑负,分组并接就好了。 ...

黑色外壳出来那两正两负,任意选一正一负出来充电都可以吗?

网友(2025-08-20):
楼主,知道这款电池的数据引脚是哪几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