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Wdisker 8GB SSD,大S芯片PF428,大神们有知道具体数据的吗

楼主(2021-03-17):
闲鱼上买的小的SSD,准备挂在BTPLUG 上的,DOM44针IDE 的太贵了。

易碎贴12年

三围

开拆

2盘位?

背面 没有盘位

板号。

主控 JMF601

闪存颗粒 PF428

是什么规格的,网上都搜不到。

楼主:
Mark Code        Part Number        Product Family
PF428        FBMM62B61KDKABH2, FBNM62B61KDKABH2        NAND FLASH

自己查到了。

网友:
601直接用量产软件看看就知道了,估计是美光的

网友:
条件允许,愿意的话可以扩容。

网友:
哎呦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 那个F1 是什么二极管啊

网友:
当优盘都嫌小

网友:
这个没见过的品牌

网友:
晃眼看第一张图,还以为是CF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