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科特芯开卡到85%报错--已解决,加强供电即可

楼主(2021-03-17):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32
-----------------------------------------------------------------------------

~~~~~~~~~~~~~~~~~~~~~~~~~~~~~~~~~~~~~~~~~~~~~~~~~~~~~~~~~~~~~~~~~~~~~~~~~~~~~~~~~

[Wed 03/17/2021 16:04:43]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468862128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56984 (0xDE98)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0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Wed 03/17/2021 16:05:14]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Wed 03/17/2021 16:05:14]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Wed 03/17/2021 16:05:16]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Wed 03/17/2021 16:05:20]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Wed 03/17/2021 16:05:22]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eature 3
[Wed 03/17/2021 16:05:26]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Wed 03/17/2021 16:05:26]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Wed 03/17/2021 16:05:57] - FATAL_ERROR: Could not get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Wed 03/17/2021 16:05:57]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Wed 03/17/2021 16:05:57] - Exiting...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大佬能给个解决思路?
选写保护选项到format 就报错 ,选BO1电源直接提示不支持
早上把昨晚家里翻出来的带辅助供电口的usb线拿来尝试了,一次过。
看来sf2281自己主控+贴满16片的板子的确挺耗电的。
还有这个板子1 不需要选写保护 2 电源选BO1 昨天我记错了,不能选BO2
附开卡部分信息: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2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30
-----------------------------------------------------------------------------

~~~~~~~~~~~~~~~~~~~~~~~~~~~~~~~~~~~~~~~~~~~~~~~~~~~~~~~~~~~~~~~~~~~~~~~~~~~~~~~~~

[Thu 03/18/2021 08:42:10]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468862128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56984 (0xDE98)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0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Thu 03/18/2021 08:42:40]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Thu 03/18/2021 08:42:40]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3/18/2021 08:42:42]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Thu 03/18/2021 08:42:46]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3/18/2021 08:42:48]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eature 3
[Thu 03/18/2021 08:42:51]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Thu 03/18/2021 08:42:51]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3/18/2021 08:43:0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3/18/2021 08:43:07]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GT5     '
[Thu 03/18/2021 08:43:07] - Enabling SMART support...
[Thu 03/18/2021 08:43:07] - Issuing a diagnostic unlock to the drive...
[Thu 03/18/2021 08:43:09] - Setting up Max LBA settings...
[Thu 03/18/2021 08:43:13] - Change of sector size is not required, sector size is already set to 512
[Thu 03/18/2021 08:43:14] - Setting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drive to: 12345
[Thu 03/18/2021 08:43:16] - Setting the World Wide Name (WWN) of the drive to: www_123
[Thu 03/18/2021 08:43:20] - Processing completed for device: 12345
[Thu 03/18/2021 08:43:20] - Begin collecting the device post-process log/information

中间部分信息略

Thu 03/18/2021 08:43:27] - Plain text panic directory listing log created
[Thu 03/18/2021 08:43:27] - Completed collecting all plain text log files.
[Thu 03/18/2021 08:43:27] - End of logs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u 03/18/2021 08:43:28] - Applying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Customer ID with value : 12345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Diagnostic Unlock Key with value supplied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0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4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8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3/18/2021 08:43:29] - Setting Power Management Version with value : 2
[Thu 03/18/2021 08:43:29] - Total of 1 valid MaxLBA settings were setup to be written to the drive.
[Thu 03/18/2021 08:43:31] -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Thu 03/18/2021 08:43:31] - Issuing an IdleImmediate command to the drive...
[Thu 03/18/2021 08:43:31] - Not an Enterprise drive,so, continuing without setting master password..
[Thu 03/18/2021 08:43:31]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3/18/2021 08:43:31] - Exiting...

网友A:
这个错误不像是原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不像是原颗粒

100%原装颗粒 全部N1 pass 2281VB2主控加16颗 TEG7DDJ颗粒

网友:
85%可能是写保护/打开或者关闭下/还有可能供电不足/SATA接口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原装颗粒 全部N1 pass 2281VB2主控加16颗 TEG7DDJ颗粒

我也遇到过一次 虚拟机开卡85  换到机器上开就过了

网友:
老哥可是老站过来的老人啊,不应该犯这种错误的,既然都到85了首要就是检查保护开关(特科芯好像都带保护),其次建议找老电脑SATA开卡,sf对转接卡开卡一直很迷,弄不好也会卡format

网友B:
1 不需要选写保护 2 电源选BO1
1.应该是威刚的板子吧?金士顿的就要打开
2.电源是B01,你贴的是25NM吗?

直连SATA,比转卡少很多这样又那样的问题,有时明明参数对,就都转卡问题。
开卡号对了,也就写保护跟电源二项,你都试完了,不如直连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不需要选写保护 2 电源选BO1
1.应该是威刚的板子吧?金士顿的就要打开
2.电源是B01,你贴的是25NM吗?

1 科特芯的板子,19nm土狗东芝颗粒
2 如上所述16颗 TEG7DDJ颗粒

网友:
可能我碰到的金士顿的主控可能vb比较新吧,碰到的15nm都是b02或b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