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紧急求助,电脑USB3.0接口输出12V高压

楼主(2021-03-17):
今天先是把手机通过延长线插上准备传数据没有反应,以为手机数据线坏了,就连上移动硬盘,结果瞬间冒烟
检测一下,发现USB接口输出电压竟然高达12V。可笑的我居然想是不是这个延长线坏了,又往U口上插了个读卡器,也瞬间冒烟了

但是电脑目前运行正常,2.0口也正常工作。谁能告诉我这问题哦到底出在哪里啊?

网友:
接什么烧什么,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网友:
可能是12V转5V电路失效了,直接导通了吧 只能查查usb口外围电路了

网友A:
12V?难道你的主板USB5V是从12V变过来的?

网友B:
可能是带快充功能的板子吧,估计哪个mos挂了直接从12V通过来了。建议还是买扩展卡吧,自己修不好修

楼主:
目前看仅仅是3.0接口出现问题,可怕的是我插的pci-USB3.0的转接卡也输出12V。这个输出12V的接口并不是全部,而是随机的,主板四个,转接卡4个都出现同样问题,目前不敢往任何一个3.0口上插设备了。实测手机并没有被12V烧坏,但是插在5V输出的3.0接口上没有任何反应.这张照片是目前USB转接卡输出的电压,而主板的四个接口目前电压都正常
这张照片是手机插在2.0接口上导入的。
是不是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带快充功能的板子吧,估计哪个mos挂了直接从12V通过来了。建议还是买扩展卡吧,自己修不好修 ...

这个扩展卡目前输出的还是12V,但是主板接口都恢复到5V了,只是不好使
主板是精粤X79 我现在很怀疑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C:
是不是什么病毒捣蛋

网友D:
感觉你的3.0接口是通过扩展卡接出来。手机之所以没有烧掉,是因为你的手机支持快充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的3.0接口是通过扩展卡接出来。手机之所以没有烧掉,是因为你的手机支持快充协议。 ...

先是主板的电压不正常,重启之后主板电压正常了,但是无反应,扩展卡电压不正常了。
现在拆掉了扩展卡,主板电压正常,接上手机显示是不能识别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什么病毒捣蛋

啥病毒这么强大。目前我损失惨重,硬盘没法测试,要是坏了的话损失就更大了

网友:
这肯定就是电压转换电路出故障了嘛,主板在保修期的话快去换。

楼主:
插到笔记本上测试了一下,硬盘挂了

楼主:
打开设备管理器,一大片基本系统设备打上了惊叹号,看起来主板的USB3部分彻底歇菜了

网友:
精粤X79?没听说的品牌,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应该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难道你的主板USB5V是从12V变过来的?

笔记本是从12V电压降到5v用的,台式机主板上有5V供电,懂?

网友:
厉害得不一般呀,

网友:
这些X79主板都是用的3.0扩展芯片扩出来的4个3.0 芯片是12V供电的 估计芯片坏了 所以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
很明显拓展卡的dc-dc直通了,因为pcie里是没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