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立林楼道通话机改造小爱远程开门功能探讨

楼主(2021-03-17):
起因是家里人经常忘带钥匙,导致无法回家,老年人了,这个贼麻烦,自家的门已经换成智能锁了,楼道的门没办法,目前的思路就是改造这个楼道通话机了,但是我自己对硬件这块不是很懂,特来这里请教各位大佬,我原本的想法是能否用小的开发板调用继电器的方式来接通话机里开门指令,问了问其他人,人家就是看白痴的眼神来看了我一眼,哈哈,的确是不懂,特此来问问大佬们这东西有啥改造方法或者方案,作用就是能手机远程控制这个开门键就行,不需要通话,又要保证这个机器的正常使用

立林JB-2201-F03楼宇对讲机

补充内容 (2023-1-20 20:18):
楼主家里现在被老小区改造了,着个方案已经无用了

网友A:
设置一个比较难呼叫的名称(避免被别人学去),然后让猫精,小爱同学或者是什么东西来执行打开命令。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不要从这下手,从分机按键那个地方装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
增加个单开的小爱开关,将小爱开关的控制部分增加1个两路继电器和一个单路(延时)继电器,分别控制S1(摘机开关)和S2(开锁开关)即可。你可以先测试一下,在按下开锁开关后摘机,看看能否开锁,如果可以的话,就简单了。就不用增加延时控制了。更简单的,增加个双开的小爱开关,将每一路小爱开关的控制部分分别增加1个两路继电器和一个单路继电器,分别控制S1(摘机开关)和S2(开锁开关)即可。

网友B:
用WIFI无线开关,手机远程控制,最简单

网友C:
从室内机取一个振铃信号,通过继电器控制开门按钮,单元门按下你家号码,楼上电话一响,直接开门

网友:
不清楚楼道门禁的是哪种,开门机制是室内直接按键开门还是必须外呼接通后才能开门,如果是前者,完全可以用个WiFi开关来实现,直接引出开门信号加个光耦或者继电器隔离。
如果是后者,必须振铃接通的,那就有些麻烦了,不过也不是很复杂,因为这基本都是纯模拟电路。拿单片机写个自动摘机策略,摘机后触发小爱来开门

网友:
可以改的,买个12v的wifi控制板带继电器的,原本开锁是需要在摘机状态下,按键才有效,
所以继电器输出控制脚一脚接地,另一脚接图中电阻R1脚(摘机开关和电阻R1连接处),或接R1
另一脚应该也可以的,这样就不要摘机也可以控制开锁,有的app里面是支持点动的,即设置
点按一下后n秒(时间可设置成一秒)自动断开,wifi控制板电源需外接12v。

网友D:
控制板如若能支持天猫精灵或小爱,也可以在家里用语音控制开锁.

网友:
这个无所谓。呼通振铃,改为呼叫小爱童鞋类似...家庭智能部分,模拟摘机,按开门就行了。

网友:
忘记带钥匙的时候,会不会同时忘记带手机呢?

网友:
想办法让这里点动一下就可以开门了。

当初我是用呼叫信号,加mos还是三极管的,实现了按房间号自动开门,找不到当初的照片了。

可惜改好后物业换智能门禁了。

网友:
你这样安全吗?

网友:
jiang'you酱油路过

网友:
看电路只要把开锁线(1#线)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地(3#线)即可开锁,至于你怎么来通过手机控制,估计要用智能硬件了……比如智能插座之类的额,有小爱了哈。
那么,先测试一下,把1,3号线短接一个100欧姆电阻看看会不会开锁,会的话就那样处理,不影响原机的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室内机取一个振铃信号,通过继电器控制开门按钮,单元门按下你家号码,楼上电话一响,直接开门 ...

那任何人都可以开楼上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比较难呼叫的名称(避免被别人学去),然后让猫精,小爱同学或者是什么东西来执行打开命令。 ...

这个话机又不是联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FI无线开关,手机远程控制,最简单

恩,有实际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室内机取一个振铃信号,通过继电器控制开门按钮,单元门按下你家号码,楼上电话一响,直接开门 ...

感觉好牛逼的样子,但是我不懂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如若能支持天猫精灵或小爱,也可以在家里用语音控制开锁.

经过我研究,发现1和3短路,能触发开门,开发板我也买了,脑门一热买了,但是发现我不会写代码,尴尬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