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搞农业的,远程温湿度监控方案,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的配套方案

楼主(2021-03-17):
搞农业的,公司领导有想法,想做一批温湿度远程监控的东西,特来问问大家。
想间隔几小时,上报几个探头的温度、湿度、水位高度等简单的数据,以后可能会扩展上报照片。其实有点像小型气候站了。
最好由电池供电,因为在野外。估计用物联网卡,成本太高。那就在能通电的位置架设路由,将流量转wifi,设备连wifi上报数据。
一批几百个,硬件部分1个几百块钱做得下来么。
可能看论坛看多了,觉得如果有技术的人做起来应该不难。不就是智能家居里的温湿度监测么。
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的配套方案。

网友:
硬件BOM成本当然做得来,但是这样有什么赚头……估计你们只能自己做。
给别人搞过智能大棚控制,除了你说的温湿度上传,更主要的功能是自动抽水、通风、遮阳、降温、调配营养液、循环营养槽。他们一个棚基建就几十万,当然可能有门路从政府拿到部分补贴

网友:
这类应用,光监测没太大意义,关键是控制
只需要监测的话,常规气象站几百块就能买到一套,再买一个4G透传串口(DTU),就能把数据传回公司服务器。

网友:
防水漏雨永远的神

网友:
感觉不够开发成本的

网友:
成套成熟的设备中央台几年前就做过专题

网友A:
一批几百个,硬件部分1个几百块钱做得下来么。

跟老板说:一个4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老板说:一个490.

ESP8266  4.9一个,是清仓甩卖价吧?
上图这个东西,正常价格,30-40还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老板说:一个490.

老哥,我也想到了这个哈

网友:
农业,wifi 采集,需要分布面积比较大的wifi系统,做多几个AP,覆盖整个农场。

网友:
关注你这话题,开个公司开发种这种项目和产品,再宣传下,大有可能领到国家补贴

网友:
农田。。。一般都用无线连个几或几十公里, 用WIFI怕不是找死。 或者找移动合作,用移动无线网

网友B:
电是个问题,先搞一套光伏发电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是个问题,先搞一套光伏发电系统吧

是哈,电是个问题,应该设计成太阳能庭院灯那种样子,插在土里,自己充电储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哈,电是个问题,应该设计成太阳能庭院灯那种样子,插在土里,自己充电储电。 ...

碰到连续的阴雨天气就比较麻烦,除非锂电池的容量比较大,充足电后可以保持多天使用。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农场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哈,电是个问题,应该设计成太阳能庭院灯那种样子,插在土里,自己充电储电。 ...

你这种1个小时上报一次的,供电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弄个10000mah的锂电池可以跑1年。

当年一窝蜂上的共享单车,有不少杂牌车,就是用的一次性锂电池,不能充电。捞一把就跑,人家那个电用的手机模块在线,还要驱动电机开锁呢,都能用好几个月。

网友:
1 单独电池供电不太可能,起码的上太阳能。
2 光一个路由器就别想了。路由器的通信距离太短了。可以考虑,小无线模块+4Gdtu的模式。
3 硬件成本300左右,软件成本。。。。。
4 流量费一年一个DTU几百块钱吧。

网友C:
mcu+大功率433集群。。。透传1km的433多的是。。每个子站受主站轮询。。低功耗就有点问题了。。反正太阳能板少不了。我以前做过一个低功耗加433的6000MA坚持了3个月,主要他是每一分钟检测一次。。太频繁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大功率433集群。。。透传1km的433多的是。。每个子站受主站轮询。。低功耗就有点问题了。。反正太阳能 ...

我司就是做433MHZ的透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