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SR-DY152电饭煲拆解,感觉电路板工艺非常好

楼主(2021-03-17):
松下SR-DY152电饭煲:该电饭煲是应为电路板进水导致无法开机,将电路板取出用吹风机吹干,大约将近10分钟故障排除,感觉电路板工艺非常好。

网友:
除了咯些贴牌的产品,鬼子的电子产品什么时候差过,无非就是价格无法接受而

网友:
不错,价格也上去 了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原装的电饭煲拆解,可以去看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贵贵.....

网友:
谢谢分享。有2张图片曝光过度了一些。将对焦移到稍亮一点地方就就可以兼顾。

网友:
“这个人身体非常好,昨天在外面放了下风筝感冒了,回家用被子捂一晚,早上就好了。”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同学找出来。

网友:
板子看着排列好看

网友:
工艺比较普通,设计相对比较用心。。。无源器件用的是日系的,看上去的确舒服一些。。。

那个主控板就是90年代波峰焊工艺(造大屁股电视机的设备),再要精密都回流焊+选择波峰焊了。。。
电源板用贴片光耦真的太奇怪了,这个板子有机器插件,光耦又厚,又容易掉,90%的公司都会选择插件光耦,可能贴片便宜吧。。。

网友:
其实做工也不见得哪里高端了,都是一般的贴片零件加普通分立元件罢了

网友:
按90年代的标准来看,确实是好工艺!!!

网友:
单面纸板,还有人说好,最便宜的板材,天天有人无脑吹,日本的屎香空气甜系列

网友:
我看有不少人用是否使用了玻纤板来判定一个产品好不好,看到酚醛纸质覆铜箔层压板就认为是便宜的,差的。基板设计用不用心,零件用的好不好就不会看了。一个电饭煲控制电路不是很复杂,基板能用单面酚醛板完成的话为什么要用成本更高的玻纤板来做?省出来的成本用来使用更好的零件不香吗?钱要花在刀刃上。上面的零件除了少数的几个——如继电器、安规电容等用的是国产大品牌的,其余基本都是日系的零件——如电源芯片(松下)、主控芯片(松下)、电解电容(日本SUNCON,贵弥功)、电阻(松下)不一一举例了,懂的自然懂。可靠性比很多国产名牌电饭煲靠谱多了。

网友A:
国产好货就是一味地堆料  小日本设计一般是物尽其用在细节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好货就是一味地堆料  小日本设计一般是物尽其用在细节上下功夫

说对了一半,所谓的国产好货只会在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下功夫,比如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触摸语音+蓝牙+……里面的东西就不好说了,美的微电脑发热盘式电饭煲继电器易损几乎都成通病了。卖价不便宜的国产名牌IH电饭煲(高端型号)里面的电磁感应线圈照样是用铝线。说多了会被一些伪爱国分子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好货就是一味地堆料  小日本设计一般是物尽其用在细节上下功夫

物尽其用需要很大的工作量,是常年专心研究各个细节的结果。

网友B:
确实看起来挺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看起来挺养眼

用料其实很一般,就是活比较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