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牛维修太阳能热水器爆管

楼主(2021-03-17):
暖气停了,家里没有热水洗澡了,太阳能一冬天不用结果爆管了一个,找了堵头堵住少用一个管子不碍事的,打水测试又爆了右边的,停止上水,问了朋友告诉我可以用旧的管子不通气就可以用 倒着插入解决 不影响用的,晚上打水测试很好 室内显示器显示水位满满的

楼主:
左边最先爆裂,堵住后右边又爆了一个,捡起断裂的管子倒着插入能用,修太阳能的告诉我的。

楼主:
太阳能里面没有水的时候 不能打水 会冷热相遇炸管子,

网友:
牛头老板放照片了

网友:
这楼顶让装太阳能热水器,挺好,有好多小区楼顶不记装,我们这就是。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我以前看到有个视频用玻璃瓶子也可以代替的。

网友:
要做好保温,

网友:
直接买一根3-40.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我们这里太阳能热水器基本上装上就不用管了,用个20-30年正常,20年前我老家拆迁,当时用了十来年的太阳能热水器没舍得扔,装到新房里用到现在也没坏过,下冰雹也事。

网友:
有太阳的时候不能上冷水易爆

网友:
上水一定要早起没太阳的时候,不然容易爆管

网友:
只要不把水放干净,基本上不会爆管了。

网友A:
这只能暂时,还是买两根新管安上,别忘顺便买几个密封圈,别听他忽悠啥航空航天管啥的,都一样,就是涂上黑漆都管用。

另外,最好调整一下内部控制前,尽量选在上午10:00前上水,那个时候还没那么热,防止爆管

网友:
碎玻璃感觉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暂时,还是买两根新管安上,别忘顺便买几个密封圈,别听他忽悠啥航空航天管啥的,都一样,就是涂上黑 ...

有的管温度上升效果明显一点,我买了淘宝上小康之家的还不错,冬季阴天也可上升10度左右

网友(2021-04-23):
换两根管子多少钱呀,整成这样换两根就是了。

网友(2022-03-29):
感觉一根管上下水,就是麻烦,得手动上水,要不就要控制器

网友:
问个问题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带电加热功能但是保温桶里有电加热如何不换仪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控制电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