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27Q4T8LQA3R颗粒挂盘,可不可以换2258H?

楼主(2021-03-17):
用了3年的海力士PC401挂了。查询颗粒料号H27Q4T8LQA3R-BDG(AD,5C,2A,2A,01,90)制成HY3D-V4?,2258xt可以开,但是2258xt双贴掉速听说比较可怕。这颗粒有没有可能上58h呢?
在58h的flashdb里面看到了ID差一个字母的H27Q1T8PEA8R_DDR350_512GB(AD,5C,28,2A,01,90)的参数,应该是同样制程的,这个能不能更改一下兼容这个颗粒?
A7=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PEA8R_DDR350
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PEA8R_DDR350=AD,5C,28,2A,01,90,3,08,22,0,2415,2428,2,9,0,1728,4,8,1024,3,112,8F,27,10,1,5F,61,0,0,2,1,52,51,1,A2,BE,1,1,0,C0,88,88,88,88,12,26,88,88,99,99,99,99,62,21,〗,,
A8=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PEA8R_DDR350_512GB
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PEA8R_DDR350_512GB=AD,5C,28,2A,01,90,3,08,22,0,2415,2428,2,9,0,1728,4,8,1024,3,112,8F,27,10,1,5F,61,0,0,2,1,52,51,1,A2,BE,1,1,0,C0,88,88,88,88,12,26,88,88,AA,AA,AA,AA,62,21,〗,,

网友:
2258XT既然可以那就上2258H啊/就算固件暂时没有也能开成XT用着

网友A:
这颗粒我开过,速度可以的,USB3.0有不俗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我开过,速度可以的,USB3.0有不俗的表现

是不是把参数的1,5F改成4,5F,这个04T颗粒查了一下居然是4CE 4CH 16DIE,什么怪物!~~
2258H如果用转接贴的话就变成2通道了,你这个测速应该是BGA316的2258H板子吧!~2通道的满速写入也不过250M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参数的1,5F改成4,5F,这个04T颗粒查了一下居然是4CE 4CH 16DIE,什么怪物!~~
2258H如果用转接 ...

0717包里有原生参数,确实是4,5F;毕竟die/ce为4。开的4ch2ce;可惜了USB3.0极速不过250,所以我的跑圈图速度低,在3.1g2下会有提升且不掉速。附上荆棘在撕逼鱼上的跑圈图

这个鬼颗粒配牛逼主控会有很好的表现,马牌就挺好,但热量大,把401给热死了
还是引用飞机哥原话“珍爱小姐姐,远离XX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参数的1,5F改成4,5F,这个04T颗粒查了一下居然是4CE 4CH 16DIE,什么怪物!~~
2258H如果用转接 ...

A143=Hynix,4Tbit (8K page),H27Q4T8LQA3R_DDR200
Hynix,4Tbit (8K page),H27Q4T8LQA3R_DDR200=AD,5C,2A,2A,01,90,3,08,10,0,2415,2428,2,9,0,1728,4,8,1024,3,112,8F,27,10,4,5F,61,0,0,2,1,52,51,1,A2,BE,1,1,0,C0,88,88,88,88,12,26,99,99,AA,AA,AA,AA,62,21,〗,,
A144=Hynix,4Tbit (8K page),H27Q4T8LQA3R_DDR350
Hynix,4Tbit (8K page),H27Q4T8LQA3R_DDR350=AD,5C,2A,2A,01,90,3,08,22,0,2415,2428,2,9,0,1728,4,8,1024,3,112,8F,27,10,4,5F,61,0,0,2,1,52,51,1,A2,BE,1,1,0,C0,88,88,88,88,12,26,BB,BB,AA,AA,AA,AA,62,21,〗,,
包里有原生参数的

楼主:
这下应该有救了还想请问几个问题,这个颗粒需要接toogle吗,固件哪个版本比较好,开卡设置需要特别修改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17包里有原生参数,确实是4,5F;毕竟die/ce为4。开的4ch2ce;可惜了USB3.0极速不过250,所以我的跑圈 ...

虽然有种种不好,有缺陷也是一种选择,如果没有选择的话,也没意思了!

楼主:
各位大佬,我这是不是翻车了啊。s0717b的dramtest就一直无限循环。换其他版本直接报deam test fail A2的错误。用58xt开只能开出56GB。求救。

网友(2021-09-15):
先用58XT开一下看看

网友(2022-09-21):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颗粒,请问一下是多少G的?

网友(2023-01-17):
SM2258XT(AD)_HY3D-V4_PKGU0105A_FWT1130A0 用这个版本开卡试试,自己flashdb用上面的改下,

网友:
这个缓存是双晶元的吗?这个板子不支持双晶元缓存

网友(2023-09-02):
用了转接贴,卡pretest  我的是02tqa3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