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硕180瓦led恒流电源如何降低电流使用

楼主(2021-03-17):
防爆led灯灯珠烧坏,恒流源电压18-36伏,电流5安,功率180瓦,买个新灯珠电压34伏,电流3安,功率100瓦,如何降低电流到3安继续使用原来的恒流源

网友A:
不会改电源  就把灯板改了   从中间隔断  改成并联

网友:
你得把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找出来。搜搜那个16脚的看看是不是。

网友:
输出线上面15毫欧贴片电阻换成27毫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改电源  就把灯板改了   从中间隔断  改成并联

灯珠是十串十并的一体灯珠,灯珠直接固定在散热片上,没有灯板。

楼主:
今天又反复查看板子,发现在电源输出端附近有个可调电阻,调节后测空载电压始终是37.8伏,就是说调节他电压不变,那这个是不是调节输出电流的,是的话就太好了,另外怎么连接万用表把电流调到3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电源输出端找到一个精密可调电阻,串入万用表把电流调到2.6安,电压是32伏,功率在83瓦,点了3个多小时,外壳微热,希望能用的时间长点。可调电阻被白色固定胶覆盖了,刮开胶才发现是个可调电阻。

网友:
良心灯!这个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