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卷轴沙窗门变太监了,怎么救?

楼主(2021-03-17):
起初是轴的回卷力严重下降,沙门缩不进去。如果是纱窗,我都是全部拉出,然后手伸进去卷卷卷,再把纱布贴上新的透明胶粘到卷轴上就OK了。但门的纱布太高,搞不定,瞎弄之下,弹簧从套管中脱离,断“根”了:

咋办?全部拆下来能JJ再接吗?怎么拆?

网友:
 变太监了,怎么救?

去找一群宫女就可以、、、、鸟。

网友:
救急救不了穷啊,兄滴

网友:
里面如果有弹簧卷断开,一定要加热塑型。我前几天修了个遛狗的伸缩绳里面弹簧,开始折一下就断,后来在燃气灶上开火心,把弹簧烧红,用两把钳子折成弯才修复。

网友:
送宫里伺候黄尚娘娘啥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