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免费送】蓝牙&有线键盘主控PCB板免费送了

楼主(2021-03-17):
【免费送】蓝牙&有线键盘主控PCB板免费送了免费送 快递费自理 全国非偏远地区价格都一样

打板改无线键盘剩下的板,还有很多块
都是0603的电阻电容烙铁也能焊

打的板5张,每张6个板,自己只用了2个,
剩下的都免费送了,电阻电容值都标在板上了,对着焊好就行
固件先刷USB,然后通过USB芯片可以刷入蓝牙固件,无需额外购买jlink下载器

可以帮你编译你要改的矩阵固件

以前打的还剩两个T12 墨水屏板 也免费送
空PCB板

技术稀烂焊好这吊样,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改了个无线键盘 顺便做了个数字小键盘

送PCB板不含元器件

网友:
固件难搞码

楼主:
很简单,如果不会 可以帮你编译好 你直接刷上就可以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和ESP32的蓝牙5.0比起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和ESP32的蓝牙5.0比起来咋样?

用的nRF52832  没比较过,

网友:
               运费多少来一张

网友B:
要是早点有就好了
之前有个机械键盘 进了百威了 第二天中午才发现 板子坏了寻思着改成罗技优联K520的吧 手头正好有板子
拆轴 滚筒洗 甩干
飞线 一根一根飞了208根 测试好了
结果没考虑螺丝柱位置
一装 完蛋了
周六搞了一小天,焊线焊了7 8小时 直接心态炸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早点有就好了
之前有个机械键盘 进水了 板子坏了
飞线 一根一根飞了208根 测试好了

再来过,这个可以自定义,不用飞那么多就行, 104键的键盘 6x17矩阵 用102键就行,剩两个用不上的键不用也罢这是我现在用的键盘,102键

网友C:
这样改了能用键盘进BI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了能用键盘进BIOS吗

可以,可以插USB的

网友:
网购最不划算的就是PCB板子和机箱,都是邮费比物品贵太多倍

网友D:
出个成品估计有人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个成品估计有人要吧

主要是手残 没有风枪 很费时,虽然能用但是焊的很丑,估计很多人看了就就嫌弃了,

网友:
用不上,留给需要的人,给你点个赞

网友C:
小键盘点赞!
有没有BOM表啊
感觉搞一点套件卖卖不错的。回来自己装元器件、刷固件。
否则元器件还要一个个买,老费劲了。
或者发起一个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键盘点赞!
有没有BOM表啊
感觉搞一点套件卖卖不错的。回来自己装元器件、刷固件。

值都标板上了,没几个元件,都是0603的
有没有BOM都一样

蓝牙模块没有其他原件都有
只送PCB板 要元件需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键盘点赞!
有没有BOM表啊
感觉搞一点套件卖卖不错的。回来自己装元器件、刷固件。

出蓝牙模块外都有都有,只送PCB板

没几个元件一家就能买齐了

网友E:
楼主,能把PCB发出来吗,正好有免费券,想自己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PCB发出来吗,正好有免费券,想自己打板

开源的在立创 你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