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1-03-17):
一个美的电饭煲,故障是不通电,电子管没有任何显示,黑的。拆开检查电路板,所有电容都测了,容量都对的。有一电阻,我没看错的话,标称10欧姆。实测20欧姆。这个电阻派啥用的?阻值大了10欧姆会对电路有影响吗?求教各位高手了。

楼主:
还有那个继电器是几伏驱动的?12还是220伏?这个应该是阻容降压吧,那应该是哪个电容起降压作用的呢?那个黄色的安规电容是0.1uf,实测正常。压敏电阻,保险管都是好的,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就是20欧的电阻呀红黑黑金黑

楼主:
不对吧,5环电阻末环不可能是黑色的。应该是黑粽黑黑红,这样读法

网友:
就是20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吧,5环电阻末环不可能是黑色的。应该是黑粽黑黑红,这样读法

你见过第二位有金色的读法吗,这个电阻第五位忽略厂家生产标注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吧,5环电阻末环不可能是黑色的。应该是黑粽黑黑红,这样读法

金色和银色只出现在第四位和第五位,表示电阻百分百精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继电器是几伏驱动的?12还是220伏?这个应该是阻容降压吧,那应该是哪个电容起降压作用的呢?那个 ...

继电器是12V驱动,电容不是起降压作用的,应该检查OB2223及相关元件。

楼主:
好吧我看错了

网友:
就是20欧的这是4环的最后黑是温度不算

网友:
不会又是阻容降压供5伏电给控制芯片吧?如果是,换了黄色那个大电容就可以。

网友:
绿色的电感查一下,有可能受潮引脚不良了。 现在元件都是铁线引脚,太坑了。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先查有没有12V及5V输出

网友:
看样子是非隔离开关电源方案,既然电容电阻没问题,那么剩下就二极管、电感、电源IC OB2223了,先在线测测两个电感是否开路。

楼主:
图里画圈的大电感还可能坏?里面不就绕的线圈吗?这还能坏?这个怎么测?只有万用表和晶体管检测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里画圈的大电感还可能坏?里面不就绕的线圈吗?这还能坏?这个怎么测?只有万用表和晶体管检测仪 ...

这个电感阻值很小的基本短路状态,先查查12V和芯片有没有供电,二极管损坏没还不行就是那颗ic嫌疑最大了

网友:
查七脚芯片7脚有无输出12V,1脚有无35伏左右,56脚有无310V。无310V,查高压侧市电输入整流滤波。35V没有查310到1脚启动电阻,还是没12V的话换芯片。有12v查后面的7805。还有市电接入电源板前有一个温度保险。查一查吧!

网友A:
U102是7805不见了?给面板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02是7805不见了?给面板供电的。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