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台电M.2 46XT土狗位置

楼主(2021-03-17):
台电m.2某型号128G,颗粒一颗15166,一颗15106,ID都是同闪迪版9DDJ,无锁单颗4CE,现在想换ONFI颗粒,求助板子土狗位置

网友:
这个我真心不建议你搞
拆下来可能你的颗粒就不是4ce了 摇身一变化身1CE:lol:

网友A:
2246XT贴闪迪颗粒速度很OK啊/你要是换镁光速度不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范总,每次都是你最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XT贴闪迪颗粒速度很OK啊/你要是换镁光速度不一定好

目前这个太小了,打算上两个OCMFP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太小了,打算上两个OCMFP

你确定板子能支持单贴8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