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zeroPi写入armbian 21.02.3 buster系统

楼主(2021-03-17):
地摊上捡的,铝合金盒子,一个以太网口,两个usb,一个tf卡口,估计可以做个单臂路由一类的东西,拆开一看,不错呀,是ZeroPi,那就可以有更多玩法了。

下面是官方特性列表:
CPU: Allwinner H3, Quad-core Cortex-A7 Up to 1.2GHzDDR3 RAM: 256MB/512MB网络: 10/100/1000Mbps 自适应以太网USB: USB 2.0 Host Type-A 一个MicroSD Slot x 1MicroUSB: 5V power input only调试串口: 4Pin, 2.54mm pitch pin headerPCB尺寸: 40 x 40 x 1.2mm供电: DC 5V/2A工作温度: -20℃ to 70℃OS/Software: U-boot,Ubuntu-Core重量: 15g
没有hdmi是个遗憾,白白浪费了H.265/HEVC4K@30fps的能力,看了一下pcb,还有官方的原理图,感觉加hdmi是有点累了,得掀开cpu重新植锡,在焊盘上飞线引出,大概需要13根线,TV OUT比较简单,3根线,以后可以考虑一下。还可以再加一个usb无线网卡,这样就能用再写个界面,远程用手机控制了。
先写入标准linux系统,然后再折腾其他的。
写入比较简单,找个tf卡,塞读卡器里,然后下载armbian系统,用dd命令写入即可,我的机器识别出sdc设备名:
dd if=Armbian_21.02.3_Zeropi_buster_current_5.10.21.img of=/dev/sdc status=progress conv=fsync
写完后塞到zeroPi的tf卡插座,插电就自动开机了,由于没有显示,只能接UART显示了,接线只需要3根TX,RX,GND,
然后还需要minicom程序
apt install minicom
minicom的配置使用Ctrl+z+o调出,需要设置的有串口设备名,其他默认就好(zeroPi的UART默认参数是115200 8N1,所以不用调).如果线接对了,插电开机,可以看到armbian的启动过程,如果没看到,调换一下TX和RX。
armbian的默认账号是root密码是1234.登录后会立即调用更改密码的程序,设置一个新密码就OK了
_____              ____  _ |__  /___ _ __ ___ |  _ \(_)  / // _ \ '__/ _ \| |_) | | / /|  __/ | | (_) |  __/| |/____\___|_|  \___/|_|   |_|                            Welcome to Armbian 21.02.3 Buster with Linux 5.10.21-sunxiSystem load:   12%              Up time:       1 minMemory usage:  13% of 491M      IP:            CPU temp:      29�°C            Usage of /:    5% of 29G    [ General system configuration (beta): armbian-config ]New to Armbian? Documentation: https://docs.armbian.com Support: https://forum.armbian.comNew root password: 设置完密码后是添加新账号,照着做就OK了
看了一下armbian的/etc/init.d目录,发现有ssh服务。man init,发现系统使用了systemd做的init。直接用下面命令启用ssh服务:
systemctl enable ssh
然后poweroff命令关机,装回盒子,插个电源,网线,丢一边去。剩下的配置工作,远程ssh进去,使用armbian-config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这好东西都到处丢

网友:
求地摊位置

楼主:
北京沙河大集

网友:
这也能捡到 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