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下来的智米1代电风扇电池,需要一个一个激活吗?

楼主(2021-03-17):
拆下来的智米1代电风扇电池,需要一个一个激活吗?万用表测试电压为0,之前应该是饿死了。现在要激活电池。请问是要一个一个电池拆下来重新激活吗?还是直接在上面激活?电池是2个串联2个并联的。

网友A:
电池是全部并在一起的,直接上充电器就行

网友B:
如果电池也是0的话估计不是激活的事情了,需要换电芯了。看电压应该是4串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全部并在一起的,直接上充电器就行

你的意思是要一个一个拆下来激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也是0的话估计不是激活的事情了,需要换电芯了。看电压应该是4串才对啊。
...

全部没有电压

网友:
这电池4串才14V,难道是磷酸铁?

网友:
清清楚楚写着锂离子电池

网友:
0伏的悬了 就算能激活电压也会在几天内从4.2掉到3伏以下

网友C:
电池2串2并,至少其中1组过放电挂了。电池组的升降压电路设计有问题,待机电流略大,长期存放要定期拿出来充电。我的去年直接换了4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2串2并,至少其中1组过放电挂了。电池组的升降压电路设计有问题,待机电流略大,长期存放要定期拿出来 ...

换了什么牌子电池?有连接吗?我也去买4个试试

楼主:
4个电池都全部激活了。现在充电中

楼主:
充满电,正常使用

楼主:
已点焊装上

网友D:
2并2串怎么会有12V电压,那个板是有升压

网友E:
这个感觉应该是很小的那种风扇吧~~~
如果落地的应该果8节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并2串怎么会有12V电压,那个板是有升压

应该是有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感觉应该是很小的那种风扇吧~~~
如果落地的应该果8节最少

小米第一代众筹风扇啊。799元那款

网友F(2021-12-23):
楼主,我也遇到一样问题了,请问要怎么样激活,一定要拆开一个个激活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遇到一样问题了,请问要怎么样激活,一定要拆开一个个激活码

应该不需要,你有带线鳄鱼夹没,一头接电源,一头夹到镍片上就可以了,两个一起激活跟单个激活没啥区别。

网友(2022-06-05):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