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老胜利VC5602大表只能修复成这样了

楼主(2021-03-18):
这个表液晶屏的偏光膜鼓包了,看以前的帖子有人修复,也就自己学着鼓捣了,把偏光膜撕下来,换了个白色硬纸壳,也有可能刮胶时把液晶板伤了,用手指挤压液晶板,缺的笔画也不显示,唉。

开关键也有些不好使,不回位,无法弹起,换了里面的自锁开关。

只能修成这样了同样测300Ω电阻,成这奶奶样了,哈哈

楼主:
谁有报废的这个表的液晶面板,求出给我。

网友:
造型扩挺特别的

网友A:
液晶屏前后都有玻璃,一般不太容易刮坏,可能还是接触不良,或者液晶屏内部本来六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前后都有玻璃,一般不太容易刮坏,可能还是接触不良,或者液晶屏内部本来六天坏了 ...

应该是我刮坏的,没换膜时显示不缺码,撕膜清胶时有些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前后都有玻璃,一般不太容易刮坏,可能还是接触不良,或者液晶屏内部本来六天坏了 ...

如图,没修之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有报废的这个表的液晶面板,求出给我。

从图上来看,你的偏光膜废了,水货宝买两张吧,一张正显、一张偏角,自己尝试一下那种好。

缺笔画的问题,一般是导电胶带老化或污染了,用无水酒精清洗试试,实在不行也在水货宝上淘一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来看,你的偏光膜废了,水货宝买两张吧,一张正显、一张偏角,自己尝试一下那种好。

缺笔画的问题 ...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刮坏的,没换膜时显示不缺码,撕膜清胶时有些暴力了

除非按压导致屏幕内部断线,否则一般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认为还是接触不良导致的缺笔画,偏光膜 去PDD买电动车偏光片 只要5块钱,能修3-5只万用表,我的25年890d 就是这样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