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套娃”大电容内部是这样的

楼主(2021-03-18):
“套娃”大电容内部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不算,只是缩水。真正的套娃里面是有完整外壳的。

网友:
这个不是套娃,油浸电容里面就是这样的芯,只要容量和耐压符合标称,外壳大些无非是厂家偷懒不想用合适的壳。
如果继续拆那个芯,你会发现里面是一层层卷绕的塑料薄膜,而黄色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油。

网友:
我拆过两个,里面有完整带壳的小电容

网友:
这外壳绝缘好

网友:
这是正规电容,只是外壳大的通用了外壳或者偷工减料,不算套娃

网友:
里头都是完整的才算“套娃”

网友:
第一次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是伪套娃呀。最多是容量虚标。

网友:
我见过套娃的里面就是小电解

网友:
还是可以的,外面是油浸

网友:
居然还是油浸电容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