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一个电火花机电阻采样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如题,本人做了个电火花机,因为理想中的短路保护方案一直搞不定,一般都是打嗝或恒流保护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用在火花机上还不够好,我有个更好的想法,不过一直实现不了,所以准备暂时也采用打嗝保护,在修改电路板准备定版的过程中,反复看着自己之前画的电路图,突然注意到一个问题.
大概示意图如下:

TLP250驱动MOS管
我的问题是:
1.如上图岂不是G级驱动电流也同时被采样到了?这在专业设计里是正常的吗?
2.假如是一个高精度要求的采样场景的话,一般比较常用那种方法来避免G级驱动电流被一起采样到呢?(那个15V驱动电源用独立的一组隔离电源,不要和mos管那一路电源供地应该可以做到,不过好像成本高很多)

小白萌新跪求大佬赐教,感激不尽,有偿也行,私聊加微信转

(特别说明一下,以上示意图已经做出实物,实际运行过程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G级驱动电流平均很小,所以才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另外HCPL-7840和ACPL-C790这样的光耦隔离供电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在高边采样上,好像输入和输出都是差分的?
有大佬知道的也望说一下,不过这个我不忙了可以自己去实际测试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A:
1,驱动电流微乎其微,可能有影响不一定检测得到。
2.如果觉得不舒服,R9可以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电流微乎其微,可能有影响不一定检测得到。
2.如果觉得不舒服,R9可以接地的。 ...

谢谢,我记得两年前我在老版论坛提的问题好像你也对我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B:
MOSFET是电压控制器件,持续的驱动电流微乎其微,不需要担心的,
楼上的老师说的对,R9接地就可以完全避免你说的问题。
楼主,我也是个电火花穿孔机爱好者,幸会幸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T是电压控制器件,持续的驱动电流微乎其微,不需要担心的,
楼上的老师说的对,R9接地就可以完全避免 ...

幸会幸会,一起交流

网友(2021-06-12):
我用霍尔的,可以放在高测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da.PNG

网友C:
我用霍尔的,放在高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霍尔的,放在高测

我最新板也改成了ACS系列的

网友D(2021-07-27):
引用 楼主:
我最新板也改成了ACS系列的

为什么都改用霍尔了?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都改用霍尔了?有什么优势吗?

有一定优势呢
1.隔离比其它方案更简单
2.可以放在高边检测
3.精度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来说更容易出来
4.这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干扰比较好解决,如果采用电阻采样+线性光耦隔离的话,PCB设计干扰和滤波处理对我这种业余选手来说,来说比较难,之前用康铜丝采样+线性光耦的方案的时候,因为我PCB设计得不好,算是勉强可以用,但是用示波器去测量时发现电路波形非常不理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定优势呢
1.隔离比其它方案更简单
2.可以放在高边检测

是AS712系列的吗?我看老哥你优酷发的视频好像第一代的就是霍尔电流传感,现在又改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AS712系列的吗?我看老哥你优酷发的视频好像第一代的就是霍尔电流传感,现在又改回去了? ...

第一代是acs712,现在最新的用的acs7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AS712系列的吗?我看老哥你优酷发的视频好像第一代的就是霍尔电流传感,现在又改回去了? ...

第一代是acs712,后来改成康铜丝+线性光耦,最后改成acs758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代是acs712,后来改成康铜丝+线性光耦,最后改成acs758

感谢楼主的回复了,还有就是 我看你视频里示波器电流波形,是用的PWM触发的ADC检测还是定时器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回复了,还有就是 我看你视频里示波器电流波形,是用的PWM触发的ADC检测还是定时器触发的? ...

我用的stm32单片机,所以可以无限循环检测ADC,用DMA搬运检测结果,做平均处理
如果你用的是没有DMA的单片机,也可以用硬件做均值处理,当然你上面提到的PWM触发还是定时器触发都是可以的,不过如果做均值处理的话有一点细节要注意,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管PWM触发ADC检测,还是定时器触发ADC检测,这个ADC检测的频率一定不要等于放电频率,然后尽量也不要是整除的关系。哪怕实在是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ADC检测频率可以小于放电频率且不被放电频率整除,也不要让ADC检测频率刚好等于放电频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m32单片机,所以可以无限循环检测ADC,用DMA搬运检测结果,做平均处理
如果你用的是没有DMA的单 ...

非常感谢老哥的指点!就是你的电流检测ADC并没有用 PWM或者定时器,直接就是ADC+D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老哥的指点!就是你的电流检测ADC并没有用 PWM或者定时器,直接就是ADC+DMA? ...

是的,ADC每1.16微秒检测一次,DMA不停的搬运,每150个ADC发生一次DMA中断,进行均值处理,再判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ADC每1.16微秒检测一次,DMA不停的搬运,每150个ADC发生一次DMA中断,进行均值处理,再判断 ...

好的,感谢老哥的指点了!你那个电火花自媒体准备啥时候发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感谢老哥的指点了!你那个电火花自媒体准备啥时候发布啊?

工作太忙,加上只是业余兴趣为主,所以没把自己逼得那么急,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布呢。

你有问题可以提,只要我知道我毫不保留回复你,能提出具体问题的我还是会很尊敬的,只要不是伸手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