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事,我现在电动摩托车是60v20A的。5块电池。是不是加一块电池就是

楼主(2021-03-18):
问个事,我现在电动摩托车是60v20A的。5块电池。是不是加一块电池就是72V20A ?

那如果我想变成72V32A 要怎么操作?

网友:
再加6块12V12A的,或者直接找个修电动车的地方加钱置换,关键看你的车空间够不够

网友:
想变成72V32AH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电池全换,换成6块32AH的电池,不过32AH的电池比较大,你的空间得够大才行

网友:
想这样大折腾,还不如直接改为全锂电的

网友:
你这电摩不要年检?
路上被逮到还要处罚。

网友:
控制器的电机是否支持是个问题...

楼主:
你们都没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现在只讨论电池这个问题,控制器支不支持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换成单节32ah的电池,6节。但是你放不下

网友:
一般加一块电池变72v20a是没错的,控制器是没问题的。
变32a。。。。9成9是没空间放的,除非换锂电

网友:
加一块20ah就是72v。如果要32ah,要全组换成锂电池,换铅酸放不下

网友:
并联增加容量。串联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