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AT-C1智能网关拆解

楼主(2021-03-18):
在淘宝上淘了一款C1智能网关,由于运营商倒闭APP无法使用了,全新未拆封的7620A 16+128 带USB可以加TF卡座。非常适合喜欢折腾的人,所以就入手了
到手拆
注:有些图片是借用淘宝链接的

请忽略我的拍照

网友A:
带ZIGBEE,好像镇上应用少...

网友B:
7260没有功放那信号酸爽得一米掉2格,7621一路货色。强行EEPROM提高信号,网速能一米掉到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60没有功放那信号酸爽得一米掉2格,7621一路货色。强行EEPROM提高信号,网速能一米掉到100k。 ...

这个东西无非就是做个玩具,插网线做个打印机服务器还是没问题的。而且做服务器性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ZIGBEE,好像镇上应用少...

论坛有个坛友修改了原来的密码,现在是原版的OPENWRT

网友C:
这东东不错。做成打印服务器用,性能好。
如果批量购买、改装(改打印服务器),改装好之后,售价可以定在200元左右。(对于那些有实力的,包装盒也可以重新定做、更换)

欧内酱

网友D:
关键词? 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词? 找不到呢?

智能微网关ZigBee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不过已经下架了,你可以找找其他渠道很便宜15块钱ZigBee C1智能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不错。做成打印服务器用,性能好。
如果批量购买、改装(改打印服务器),改装好之后,售价可以定在2 ...

其实我就是想自己用而已,这个如果刷成老毛子是可以做打印机服务器的,但是刷不进去bootloader不能改改了就能启动到系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自己用而已,这个如果刷成老毛子是可以做打印机服务器的,但是刷不进去bootloader不能改改了 ...

直接把芯片焊下来写固件或者bootloader

网友:
智能网关,不是应该要多协议的吗?
zigbee,can总线,485和232等常用协议的接口吗?
这样才有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芯片焊下来写固件或者bootloader

我吧芯片拆下来写的BREED,然后启动到BREED刷任何固件,都无法启动,每次启动直接进breed  然后我吧原版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刷进去就启动了。所以只能用原版固件,这个问题我很纠结,理论上是可以启动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吧芯片拆下来写的BREED,然后启动到BREED刷任何固件,都无法启动,每次启动直接进breed  然后我吧原版备 ...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是不是breed复位键的gpio不对?  导致系统一直以为在长按复位键?  刷一个别的breed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吧芯片拆下来写的BREED,然后启动到BREED刷任何固件,都无法启动,每次启动直接进breed  然后我吧原版备 ...

固件直接插优盘,ttl 刷机就是了。 不需要动原版u-boot

网友:
zigbee网关,我卖了几百个配套的开关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是不是breed复位键的gpio不对?  导致系统一直以为在长按复位键?  刷一个别的breed试试 ...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刷了几个不通的breed都不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要是开机就直接进breed另外测试出这个gpio是14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找个匹配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件直接插优盘,ttl 刷机就是了。 不需要动原版u-boot

一语惊醒梦中人。果真是可以的,现在刷了老毛子,直接当打印机服务器可以用了,感谢兄弟的提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吧芯片拆下来写的BREED,然后启动到BREED刷任何固件,都无法启动,每次启动直接进breed  然后我吧原版备 ...

GPIO的问题

楼主:
请教如何自定义goio 经过测试他的GPIO为14#

网友(2022-04-13):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无非就是做个玩具,插网线做个打印机服务器还是没问题的。而且做服务器性能还好 ...

求教程,刚在某宝刷到这货,正好需要个打印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