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移动定制九州WF-7021的WIFI6路由,发现笔记本AC7260找不到信号

楼主(2021-03-18):
买了个移动定制九州WF-7021的WIFI6路由,发现笔记本AC7260找不到信号!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A:
证明你笔记本不支持WIFI6咯,里面的WIFI选项有个设置的,把它选上旧可以兼容非WIFI6的设备

楼主:
主要家里别的设备都能找到,就这台笔记本没有信号!怪死了 还有一台TY400也是wifi6 可是笔记本就能找到也能联上!

网友:
AC7260 不支持WiFi6,现在新的AX210也不贵,旧网卡换掉就好了

楼主:
AX210我也查了,必须win10的系统,老本带不动呢!只能打算换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
证明移动定制九州WF-7021兼容性差

网友:
不能禁用wifi6吗?

网友:
信道改一下,20/40/80Mhz也改一个

楼主:
更新网卡驱动为最新版后正常使用!

网友:
加密改成wpa/wap2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笔记本只支持1-11信道,你看看是不是信道的问题

网友:
更新驱动就可以了,我的更老的AC3160更新驱动后都可以完美兼容wifi6

网友(2021-05-03):
这货 信号咋样?

网友(2024-02-12):
哪里找刷梅林固件教程?

网友:
多钱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证明你笔记本不支持WIFI6咯,里面的WIFI选项有个设置的,把它选上旧可以兼容非WIFI6的设备 ...

估计还是兼容性问题,我的台式机用PCIE转接卡的7260AC,平时用连接家里的wifi6无线没啥事,但是一旦连不上网就需要反复的连接禁用卸载驱动安装驱动才能用,隔一段时间就闹两次问题,昨天刚60元换了AX210,原来的转接卡继续用,7260就卖十块钱左右,便宜的果然太闹心了!

网友:
7260的问题,这卡兼容性贼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