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6276高效同步升压转换芯片

楼主(2021-03-18):
概述
PW6276是一颗高效同步升压转换芯片,内部集成低阻抗功率 MOS。 具有短路保护功能内部集成软启动电路,无需外部补偿电容,外部反馈网络。
PW6276采用 SOP8-EP 封装配合较少的外围原件使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

特点
⚫ 工作频率 500KHz
⚫ 内部集成同步整流 MOS,无需外部整流二极管
⚫ 外部反馈网络,输出电压可调节
⚫ 恒流短路保护模式
⚫ 电流模式,响应速度快
⚫ 内部过流保护功能

应用
⚫ 锂电池供电
⚫ 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等智能充电领域

典型应用电路

引脚配置/说明

绝对最大额定值

PCB Layout 注意事项:
1. 大电流路径(输入、 PGND、 SW)铺铜需要尽可能短、宽,直接相连
2. 铺铜 SW 路径时,路径需要短、宽以减小 EMI
3. 输入电容尽量靠近芯片的 VIN 端使芯片的输入端,减小输入纹波,CIN,COUT 选择贴片电容
4. 输出反馈电阻 R1、 R2 直接连接到 FB 端, R2 尽可能连接到输出点,减小铺铜电阻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DEMO PCB 布局

功能描述:
PW6276是一颗电流模式高效同步升压转换芯片。采用固定频率 500kHZ,脉冲宽度调节控制模式 调节输出电压。内置高边功率 Mos 导通电阻低至 42mΩ ,低边功率 Mos 导通电阻低至39mΩ 。 为用户在锂电池供电, 5V 输出领域提供高效解决方案。

软启动电路:
PW6276内部集成软启动功能和恒流启动模式,当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时限制高边功率 Mos电流,缓慢对输出电容充电限制输出电压过冲。当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时,采用软启动模式, 限制占空比使输出电压在可控范围内,防止输出电压过高,损坏芯片。

短路保护:
当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的 80%时,进入短路保护状态,限制高边功率 Mos 输出电流。相比于打嗝短路保护模式,只限制平均电流的做法,直接限制高边功率 Mos 输出电流的短路保护模式,即限制了平均电流,也限制了峰值电流,对锂电池和芯片进行了更完善的保护,减小损坏风险。

输出电压调节:
PW6276通过外部分压电阻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FB 电压典型值 1.24 5V。 输出电压可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网友:
代理还是原厂?有功夫发帖直接做成DEMO模块挂TB呗 频率  功率 感觉优势不大

网友(2025-06-06):
升压效率有多高,这个最关键的参数怎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