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天气潮湿,卫生间OPPLE欧普的平板灯led驱动烧了/已修好

楼主(2021-03-18):
OPPLE的平板灯,拆开看了元器件不错。
t1a,的保险烧了,整流桥一个脚锡熔断了。

测量二级管档测整流桥,显示0.5多电压,正向通,反向未通,应该没坏。去掉烧了的保险用细铜丝连通,焊上整流桥的脚,整流桥后电压300多,但是没输出。灯板是好的,在另外一个同型号上能亮。

电阻,电容都测了,正常。
没找到SP5718ap的电路,不好往下修了。

更新:
电路

数据手册SP6718AP
已修好:
换了sp6718ap,这芯片不便宜啊两块多还没包邮,加了个底座,换了abs10还有t1a 250V保险。
应该是进水后连通了芯片的vdd脚和220v交流。两个地方太近了。

装好后,热熔胶密封部分外壳。

网友:
厨房和卫生间的平板led灯电源驱动最好选择罐胶的可以防潮和防油烟比较耐用。

网友:
可以啊,堆料还没省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这种烧法懒得修啦

网友:
我一般自己会喷三防

楼主:
已经下单了兼容的驱动。应该是有水在整流桥附近,就爆了。整流桥下面有线通过,有水肯定烧。

网友A:
厨房和卫生间的平板led灯电源驱动最好不要选择罐胶的。吊顶天花上防潮和防油烟没有必要。罐胶的散热不好

网友:
这种发热应该挺大了,电路板都烤焦了

网友:
多为驱动块和整流块烧了,换新就行,X宝上的兼容驱动用料很烂。

楼主:
淘宝上9块钱的驱动,D9702芯片

楼主:
sp5718芯片vdd脚电压3.5。数据手册上启动电压要12v多,排除了降压电阻和abs10桥的问题,芯片应该是烧了。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A:
厨房和卫生间的平板led灯电源驱动最好不要选择罐胶的。吊顶天花上防潮和防油烟没有必要。罐胶的散热不好 ...

你说反了吧嘿嘿

网友:
我卫生间和厨房都是改的LED模组,17年买的,大概18年才装上的,好像还是有3年了吧,平板灯是嵌入式的那种,前段时间卫生间坏个一次(几颗灯珠和高压电解鼓包),换了几个灯珠(没有全换)到现在也有2月余.。。。那么问题来了,我并没有做防水漆和密封驱动等动作,甚至我洗澡有时候都不开排风机,按道理湿气应该重,灯应该坏得快呀。。。

网友:
你产品质量一般的话罐胶容易过热死,天花下面有吊顶档住,大湿气很难上去进入电源

网友:
淘宝上的驱动个头小这么多,可靠吗?工艺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