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DT101G2 16G u盘拆解

楼主(2021-03-18):
捡到一个金士顿的usb2.0盘,拆开之后竟然是东芝双贴8g的slc,之前有个sm3281的主控板,就焊接上去了,不能量产,不支持slc,各位大神,指教一下除了is903之外,还有没有支持top双贴slc的主控板!后面两个是焊接到3281上去的照片

网友A:
6D2G谁告诉你是SLC了,24NM MLC可以上3267 57就行了 这片速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D2G谁告诉你是SLC了,24NM MLC可以上3267 57就行了 这片速度不行

我用3281量产的时候显示slc

网友:
3281不支持这个片 换板子吧 金士顿原来是SSS还是群联主控?

网友(2025-02-03):
金士顿的主控用的有点乱,同型号的U盘,主控都不同。

网友:
优盘传输速度是关键

网友:
捡到的slcu盘,不错

网友:
那么小容量很少用上了

网友:
做个启动盘还能用

网友:
做启动盘确实不错

网友:
看着是真的,做个系统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