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邑TY1608网络机顶盒卡刷(成功)

楼主(2021-03-1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544 这个坛友的固件我不能用,总是1%错误,换操作系统都不行。

最后 自己找了一个卡刷的解决问题。

免费分享给大家

四川天邑TY1608网络机顶盒刷机教程,本次发布的版本为
高安版本,何为高安版,高安版和普通版的区分,等下
小编会介绍给大家知悉,在未对照好主板之前请您不要
盲目下载,以免造成机器变砖,下面小编将主板对照图
呈现给大家看下:
高安主板区分:
1、机顶盒外壳背面有黄金版4K的标志LOGO;
2、有温馨提示标签;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或满足之一条件,那十有八九是高安版本;
碰到高安版本也不要害怕,只要软件匹配,就跟刷普通盒子一样
无非高安版本多了一道加密程序,这也就是高安与非高安的区别;
******如您的盒子背面没有4K及温馨提示标签则说明您的盒子不是高安
版本的,那么请点此处下载非高安版固件进行刷机;
天邑TY1608高安盒子主板正面解析:
1、wif模块型号为:MT7668开头;
2、处理器:S905L下面有3-B字样;请务必取下散热片核对型号;
3、SC代码;
4、运存颗粒x2;
5、字库:EMMC类型;
6、有编号;
电信TY1608网络机顶盒主板背面没有任何机打编号或标签;
**************************************************************************
本固件为优盘刷机方式,下载固件之前请确保您的机器再此之前未曾刷过机
且盒子是运营商原版系统的盒子才可以下载,已经变砖或不开机的请勿下载;
***************************************************************************
固件下载及刷机教程:
U盘一个:最好别大于8G效果最佳,将其格式化为fat32格式;
在根据解压附件内的教程图将固件复制到U盘里,然后插入机顶盒,随后盒子会自动识别固件并进行效验并进入刷机模式;

百度盘(我不喜欢)
提取码:ur6r

天翼盘(推荐)
https://cloud.189.cn/t/qu6nYbaEb2yi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也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能用的,是905怎么开机是华为,害人不浅

网友(2021-07-30):
我的四川天邑TY1608_8822的wif模块,刷了这包后无线和蓝牙都不能用!怎样解决呢?

网友A:
我的四川天邑TY1608-8822 wif模块,能刷成功,但无线wifi和蓝牙不能用,怎样解决?!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川天邑TY1608-8822 wif模块,能刷成功,但无线wifi和蓝牙不能用,怎样解决?! ...

我拆了一个广西版本的,没有无线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安装无线的芯片。。。

网友(2022-04-18):
感谢分享。我湖北版的也没蓝牙。wifi

网友:
楼主!这个固件是高安版的吗!!我的也是刷非高安版短接1%报错。ttl是7%报错!但是外观和主板没有高安版特真!!希望看到后回复一下!!谢谢!!现在有点补敢刷这个高安版!!怕搞错了!!!

网友:
确实这个固件刷机成功!!!感谢楼主!!!

网友:
高安版本地区机子再也不碰,刷次挂次

网友:
我的好像不是这个版本 再找找

网友(2023-01-02):
手头正好有个TY1608,尝试一下。

网友:
不管事!非高安版

网友(2025-01-07):
值得收藏,不知道会不会有安卓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川天邑TY1608-8822 wif模块,能刷成功,但无线wifi和蓝牙不能用,怎样解决?! ...

晶晨芯找同型号芯片的固件就行,只要芯片型号一样就能刷,这个型号的芯片中兴创维魔百盒都有,我乱刷的,芯片这类关键硬件不对就刷不进去,刷进去某些硬件不对最多相关功能丢失,比如你说的WiFi,软件部分不对最多也就进不了桌面,晶晨反正又刷不死,没什么怕的,干就完了

网友:
各位老师好    下载备用  没有这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