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简修美的RT2141电磁炉换主板

楼主(2021-03-18):
『X折腾』简修美的RT2141电磁炉换主板
电工朋友提了一袋东西给我,说是业务。。好吧。。

拿出来一看,大名鼎鼎的美的

通电完全无反应,遂拆之

内部蛮干净的,据说也没怎么用。

保险管已经四分五裂。。。。

这是修过的痕迹????

底壳黑漆漆了

找了部分保险管

原来我有拍型号哈哈

板子拆下来检测一下,三大件全部短路击穿了

检查了一下电路板,电容鼓了

这个也像三月怀胎的样子

二极管断脚了

对应版号淘宝直接淘了一块

感觉还是有些不同

焊好发热线圈

固定好所有配件

通电试机

没有问题,装好还人,收了10元还是5元配件费忘记了哈哈哈。

网友:
配件费真便宜

网友:
见过最黑维修。IGBT管给据了再装上,用了快一个月又JJ没了。。

网友A:
板子10块买不到吧?

网友:
这个真的比较方便。整体换

网友:
楼猪已经说了,这是“业务”

楼主:
打错了哈哈哈,是手工安装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10块买不到吧?

板子好像是40多元买的。收了人家50多元。

网友:
直接换板子是目前最方便的做法了

网友B:
我看出这两款板子的不同之处了。
旧板子的贴片元件多(空焊点不算进去),而新板子的贴片元件比较少。并且,新的板子上少了一个压敏电阻、安规电容(就是那个黄的,在线圈旁边)。

不和谐

网友:
通常是控制板漏电、电容失效,
严重的则是开关管击穿,整流等跟着坏
控制板供电也常坏。

网友C:
话说这种电磁炉触摸不灵应该怎么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种电磁炉触摸不灵应该怎么修呢??

考虑是触摸芯片挂了,或者焊接问题。。之前修过一个完全没反应的金灶小功率的电磁炉,换个芯片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出这两款板子的不同之处了。
旧板子的贴片元件多(空焊点不算进去),而新板子的贴片元件比较少。并且 ...

是的,应该是同类型的产品不同时期的板子。

网友:
你真有耐心,这渣渣货也修?换板做的对,换板划算点,换件修超不值当,要投入那么多零件加时间的!!!
邮费+板子,加人工,添几块可以购台新的了,不过便宜无好货也许是铝线的!
5块、10块够干嘛的,不够锡+电费的呢!
那插排的点意思,给介绍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