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d快充诱导的危险性提示!

楼主(2021-03-18):
快充电源有5-20v电压输出,可以给多种电器充电,正因为贪图方便的想法给我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我的快充头和线一直专为手机充电,使用正常,没有出过问题。这次因为外出没有携带笔记本电源,于是我用快充加上诱骗器为电脑充电,充满后我取下诱骗器为手机充电,发现手机无法充电了,怎么回事?我又插上电脑,发现充电正常啊?单纯的我拿出第二部手机测试,,

目前两个手机都是充电损坏,但使用正常。充电头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我认为是使用诱导20v电压给电脑充电后有余电或是什么情况,这时候直接给手机充电导致损坏。
手机是小米9se、华为荣耀9,维修的地方给报价350元。
请各位不吝赐教,江湖救急给指导维修方法,更换尾插小板(尾插带电路板)可行吗?另外目前直接给电芯补电应急可以吗?

已将尾插小板拆下:

网友:
第二部手机可以换不锈钢盆了?

网友:
充电小板挂了,很奇怪你都取下诱骗器给手机充电了正常电源输出应该是5V啊

网友:
手机有保护隔离电路吧?我的pd充电器充了电脑冲手机也没反应啊,需要拔了充电头重新插才会有反应。

网友:
多谢分享教训,以后得查一下输出是多少再用。

网友:
你用诱骗器欺骗它,它觉得搜到侮辱也用高电压输出欺骗你。。。。

网友:
输出电容里面还有20V高压,没来得及放完就插手机了…

网友A:
可能是手速太快导致的:给电脑充电,电压为20V,由于充电器功率较大,输出的滤波电容也较大,拔掉之后,充电器确实转换到了5V模式,但是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不会立刻下降,还是20V,插拔间隔过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手速太快导致的:给电脑充电,电压为20V,由于充电器功率较大,输出的滤波电容也较大,拔掉之后,充 ...

说的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B:
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诱骗出12V用,用完后拔出诱骗器,用快充线给手机充电,发现手机急剧发热,赶快拔线,小米手机已经不能开机了,检查充电小板烧黑了,类似情况还烧过5V充电的一个平板,一个手表,关键是手表充电前都没有使用诱骗器,现在我基本带一个5V1A的充电器专门给蓝牙耳机,手表等小电流设备用,不敢冒险了

网友C:
不可能的,PD插头拔了,充电头检测不到CC脚的通讯就关断输出了,等待下一次握手。。。

你这个要么充电头坏了,要么遇上充电头内部电路BUG。。。

网友:
操作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不管用什么充电器,一定要先拔电源,再拔电池!切记!

网友:
诱骗到20V输出用完后,在拔掉诱骗器之前,先诱骗回5V

网友:
有可能充电头有bug 这个我也遇过 最好拔掉充电头过会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诱骗出12V用,用完后拔出诱骗器,用快充线给手机充电,发现手机急剧发热,赶快拔线, ...

看来不是我一人遇到的情况,还望大家重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的,PD插头拔了,充电头检测不到CC脚的通讯就关断输出了,等待下一次握手。。。

你这个要么充电头坏 ...

欢迎分析各种因素,也有交流插座、假冒充电头可能

网友:
我用诱骗器输出9v给三星充电,三星手机提示充电问题,不能充。充电口没坏
ps:三星快充协议是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手速太快导致的:给电脑充电,电压为20V,由于充电器功率较大,输出的滤波电容也较大,拔掉之后,充 ...

你这解释有道理,如果真是这样,楼主一点没错,充电头厂家赔手机

网友:
诱骗除了给高电压设备补电外 一般是无法正常使用的,还是要注意使用方式才行啊

网友:
先帮楼猪解决充电问题吧! 以9se为例,我是小米售后的,我觉得楼猪手里应该有usb电流检测仪,目前插充电器的话,检测仪应该是显示短路或者直接黑屏,可以在这时断开小板与主板的连接排线试试能否恢复,如果恢复那么是主板的问题,如果不恢复,那就好办了,小板上的件被击穿,一般都是一个3脚管的问题,建议先把数据线插在尾插上 然后在公a口面测量充电脚,d+,d-到底哪个线路出现问题,如果是充电脚短路,可以把这个ic直接撬掉,焊盘拖平后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