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路由器,光猫管理打不开了

楼主(2021-03-18):
不是IP冲突,光猫192.168.1.1 路由192.168.2.1
原来光猫是路由模式,装了路由后,进猫改了桥接,在路由里设置了PPPOE
这时候想进光猫管理192.168.1.1就打不开了,进路由没问题,上网也正常
请问怎么才能重新打开光猫管理界面呢

网友:
把电脑网线插猫的网口,然后设置电脑的IP为192.168.1.X  这样就可以进猫

网友:
网线直连光猫和电脑进

网友:
桥接后就是打不开一般
改吧

楼主:
这个可能和光猫型号有关吧,这个进不去的是中兴650,我在其他地方有个友华924也是这样改了桥接,就可以进光猫管理

网友:
家里中兴F650,桥接主路由老毛子可以打开。

网友A:
有些路由器下电脑可以进光猫,有些不行。

有些路由里可以设置的话也可以。比如高恪增加一个拨号,或者把其中一个WiFi绑定wan口。

网友:
如果是openwrt需要增加一个接口,地址设置光猫的网段就可以访问了,如果是padavan,就在WAN设置里边设置MAN与路由器互访,模式选DHCP就可以了

楼主:
路由器是电信送的中兴E1600,发现一个不用网线单独连接光猫和电脑的办法,
路由里暂时不选PPPOE,选择自动IP DHCP模式,就可以打开光猫了,这时虽然上不了网但是可以进光猫管理界面,做好相应设置后比如关闭光猫WIFI等,路由器再改回PPPOE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路由器下电脑可以进光猫,有些不行。

有些路由里可以设置的话也可以。比如高恪增加一个拨号,或者把其 ...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在k2p上遇到过,华硕就没遇到过。

网友B:
如果路由器是普通的固件,你得把网线插到光猫里的网口才行。
如果路由器是老毛子的固件,在路由器下就可以直接访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路由器是普通的固件,你得把网线插到光猫里的网口才行。
如果路由器是老毛子的固件,在路由器下就可以 ...

原来真和固件有关,那个路由是普通固件也刷不了。我的另一个地方的K2P刷了PADAVAN打开光猫没问题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遇到过一个h3c的路由器  默认有用户限制    ip地址250-254才能打开web管理

网友:
两步就行。
1.WAN添加ip 192.168.1.X 作为连接光猫的地址。
    路由一般有ping测网工具,首先要进路由里能ping通光猫。
2.还得看情况添一个NAT规则,作为下面网络连光猫之用。

网友:
刷老毛子固件路由器可以随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