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7410各个档位的扭力多少?

楼主(2021-03-18):
高速和低速档的扭力一样吗?  装配空开的话用木田021还是?感觉6225和7410 装配三相空开的话力不是很足怎么办?

网友:
几乎一样,高速同样扭力多的惯性没有差别。没有力气应该电池不够猛吧,vtc6才能发挥全部实力

网友:
又一个掉坑里了

力气不足   7.2V冲击批等着你    松下7521   或者牧田TD022

网友:
扭力环自停触发扭矩和高低速挡无关,只和内部机械结构有关,扭力环自停触发扭矩1档0.3,21档2.9,每档增加0.13。钻孔档4.4。误差10%以内。
低速档200rpm,高速挡600rpm,高速档最大扭矩为4.4÷3=1.47(钻孔档)。
高速档在扭力环10档以上无法自停,因为达不到触发扭矩。
空开也有很多种,家用空开螺丝的紧固扭矩应该在3以下,状态正常的7410,紧固家用空开应该没有问题。
以上未标明单位均为牛.米。

网友:
空开3.5N.m左右

网友:
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
一把不行就配2把,牧田双枪性价比高、总比二手洋货省心.

网友:
牧田冲击批就可以了吧!控制下冲击时间,牧田开始冲击时扭力不大!松下的冲击批力量更大的感觉,看数据一样!实际用机器上3.5 4的螺丝很容易打坏,看日亚的评价也是很多人打坏端子台。家用打短的木工螺丝不错!

网友(2021-12-03):
冲击的力气大,但是很多人不喜欢,为什么呢,主要是噪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