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库仑计修改完善版

楼主(2021-03-18):
之前发了100V电动车专用库仑计以后,很多朋友表示希望推出套件。
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修改,优化了之前的不足,算是一个比较稳定完善的版本吧。
PCB画好后漫长等待打样

收到打样后第一时间焊接好

刷入优化后完善的程序,开始调试和测试。

此版本特点:
1、100V版本安全电压为90V,适合绝大部分的电动车电池组。
2、此版本使用了15位双向电流检测ADC,最大电流支持到100A。
3、虽然电流ADC采样精度提高了,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原来使用12bit ADC采样时电流的转换时间为0.875S,升级15位双向电流检测ADC后,电流转换时间为3.5S(也就是说电流要3.5S才能完全更新一次,这是由硬件决定,程序无法优化),但是采样速率还是和原来一样为18.6KHZ,电流显示的刷新速度虽然变慢,但是不影响电量检测和实际使用。
4、电流偏置可以通过专用软件校准和修改(需要配合专用调试仪器调试,个人操作难度稍高)
5、PCB上增加了采样分流器,更适合大电流使用。

6、库仑计接在保护板后面,保护板保护触发后,库仑计的电量信息会被暂存,但是暂存时间不长,通常为几分钟,如果几分钟之内不能恢复供电,库仑计默认为接入电池组电量为0,电量累计又重0AH开始。

说明:
1、此版本库仑计专为电动车电池组设计,后期优化方向也会偏向电动车电池组的使用情况来优化。
2、会在此版本基础上,重新设计采用12位双向电流采用ADC版本,最大电流支持到50A。
3、后期专为48V电动车电池组开发专用库仑计,可能会有48V电动车电池组专用库仑计和保护板一体版本。

至此公布爱好者QQ群:759084827(QQ群为新建群,为讨论套件使用)

网友:
等待套件,楼主辛苦了

网友A:
没搞明白采样率18. 6k,为什么采样一次要3. 5s,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
等待套件,楼主辛苦了
能不能增加一个 放电截止电压设置控制输出

网友:
等待套件,加楼主的群没通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采样率18. 6k,为什么采样一次要3. 5s,能科普一下吗?

采样速率18.6KHZ是电流采样IC内部的硬件决定,3.5S刷新一次,是因为内部寄存器在完成采样后3.5S才完成更新,显示刷新是读取内部寄存器的值来显示的,而18.6KHZ的速率是提供给累加寄存器使用,和电流显示那部分寄存器没什么关键。简单的说就是,硬件以18.6KHZ的速度采样电流,然后做电流和时间的积分,来统计1s流过采样电阻的电量,然后进行累加,实现电量的计量。而显示是需要把他采样到的电流和计算出来的电量转换到相对应的寄存器中,然后再去读取显示,这个转换时间需要3.5S才能完全更新完成,所以要延迟3.5S才能刷新,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B:
电流采样可以用霍尔检流,环保不发热

网友(2021-08-01):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可以用霍尔检流,环保不发热

霍尔精度如何,成本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可以用霍尔检流,环保不发热

霍尔精度差点

网友(2021-12-11):
不知道用ACS712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