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硒鼓刮粉刀不严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03-18):
硒鼓刮粉刀不严了,打印出来灰底严重。拆开看看

  • · wifi|主题: 39, 订阅: 11

网友A:
只拆开看看没用的,得换新刊片。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刮片有碳粉结块,导致打印有道道。用酒精棉把刮片上的碳粉嘎巴都给他弄掉,就可以了。不过小心别把刮片弄变形了就行。

网友:
我的是有黑线  把废粉仓倒空就好了

网友:
19块一个硒鼓,现在都懒得加粉了,都是直接换

网友(2022-12-06):
拆开过,一直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A:
只拆开看看没用的,得换新刊片。

新刊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