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漏电保护器坏了别扔,拆下空开部分还能用

楼主(2021-03-18):
漏电保护器坏了别扔,拆下空开部分还能用

网友:
把互感器拆开看看是什么材质

网友:
这东西用处不大啊,除非你自己搞漏保开关,不然真的没有什么用,磁动力小,反应超快啊

网友A:
没必要这么节约吧
舍财不舍命……

网友:
这鬼东西出问题都是空开部分居多,这类国产小型空开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
拆了漏保部分得到1P空开

网友:
什么神奇好日子,回复不见了?

网友:
小牌子杂牌子就别折腾了,反之可以捣鼓捣鼓

网友B:
空开是否使用的,作为1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开是否使用的,作为1P的                                                                             ...

可以作为1P空开继续存在。

这东西本来就是靠机械连杆,打空开的。

把侧面的联动孔贴上,避免小动物进去,比如蜘蛛、蟑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节约吧
舍财不舍命……

到也没啥,施耐德也有组装款的。

这东西就是空开配漏保,漏保有一个机械的打闸杆,配合空开侧面有孔,不是一套来的孔上有盖,打开以后两者可以结合成为漏保型空开使用。

适合不同场合节省成本的设计,因为漏保几乎是不变的,空开的电流是多变的。仅此而已。

网友:
拆了漏保部分得到1P空开啊

网友:
就是当个空开用

网友:
废物利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