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点艰难-更换美的1.2L电热水壶2014年款耦合器

楼主(2021-03-18):
2014年入手的1.2L美的电热水壶1800W,中间换过一次耦合器底座的弹片,
服役至今,一直用来烧洗脚水的,不料现在上耦合器也烧了,原因比较憋屈,长期水汽累积底部生锈导致的。
本来下单了新水壶,看评论区说有塑料味,算了,趁没发货退了,还是修修美的吧,毕竟是真不锈钢。

晚上坏的,跳闸了,拆开看底部都是水汽,腐蚀生锈,漏电跳闸了。

上耦合器有烧焦的痕迹,过热,固定金属弹片的塑料也有些烧化了。

拆散上耦合器,两对触点都烧黑了

连双金属温度片都有点浮锈了,毕竟用了七年了

淘宝下单全新的耦合器,美的专用的,用了红包实付6块钱一对还包邮送硅脂,可以了

安装开关把手,有点难搞,试了很多角度才组合对

最后装上了,上下跳动正常

因为美的的弹片插簧都生锈了,掰掉,从飞利浦旧水壶上拆带线的母插

飞利浦做工不错,指示灯是led的,有硅胶套保护

把美的的端头与飞利浦端头压接在一起,用飞利浦的高温套管做好保护

最后合体烧水正常,新的耦合器貌似温控滞后,水沸腾了好久才跳,感觉温控不如老货灵敏。

最后,说说为啥艰难:
1,安装那个开关把手费了不少功夫。
2,涂硅脂安装上耦合器到壶底也需要调整三颗螺丝位置确保开关上下跳动灵活。
3,高温线接线有些费事,手里的压线钳力道不够,选用的端子太厚,只能压变形,并不能完全压紧,最后上大太钳才搞定。
4,以为这就完事了?太年轻,买的上耦合器与底盖的螺丝孔足足大了一圈,原配的螺丝根本拧不上,最后翻箱倒柜才找到三颗粗一圈的螺丝。
一个新水壶才七八十块钱,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搞定,真心不够工钱的。。。。。。。。
以上就是有点艰难的维修过程了,下次遇到坏的壶我决定不修了,扔了买新的吧

网友A:
新的滞后,可以把原装的金属片换上,灵敏

网友B:
美的的耦合器是专用的吗?最近也修了个水壶只是没发帖,把耦合器拆下来一测三个金属脚、三个塑料脚之间的距离,再按这个买就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的耦合器是专用的吗?最近也修了个水壶只是没发帖,把耦合器拆下来一测三个金属脚、三个塑料脚之间的距 ...

螺丝的三角距离跟其它品牌是一样的,但是开关跳动那个部位有点不一样,貌似要长一些,安全起见买了原配同型号的,结果固定螺丝孔粗细还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滞后,可以把原装的金属片换上,灵敏

算了,那样的话还得再拆一遍,烧个洗脚水看着点就行,喝水的是另一个专门恒温壶

网友C:
缝缝补补再三年~

网友D:
尺寸不匹配,确实难折腾

网友E:
以前我修废过一个水壶,就是把手那弹簧死活安装不服帖,最有一气之下,扔了买新的了

网友F:
旁边那个飞利浦这么好的不用?还拆它的配件修美的?

网友G:
这种水壶开关在上面的好修,在下面的拆起来都费劲。

网友H:
双金属片温控比较难整,有时候换新的才行。
至于耦合坏了就电线直通,虽然座子不能与壶分离拖根线,但是能够简单的起死回生。

楼主(2021-07-17):
引用 网友C:
缝缝补补再三年~

唉,才看到回复,是的,缝缝补补又三年,下次再坏了坚决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不匹配,确实难折腾

唉,心酸,配件型号太多了,业余选手表示鸭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修废过一个水壶,就是把手那弹簧死活安装不服帖,最有一气之下,扔了买新的了 ...

性情中人哈哈哈哈哈,我也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旁边那个飞利浦这么好的不用?还拆它的配件修美的?

别提了,但凡是打上飞利浦的标,那配件价格翻了好几倍,想了想还是美的良心,配件便宜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水壶开关在上面的好修,在下面的拆起来都费劲。

是的,有点难搞,费了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金属片温控比较难整,有时候换新的才行。
至于耦合坏了就电线直通,虽然座子不能与壶分离拖根线,但是能 ...

直通也是个办法,不过反正配件也不贵,想想还是尽量复原吧

网友I:
这个金属底座上面的锈蚀和污垢有点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金属底座上面的锈蚀和污垢有点多啊

毕竟年久失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