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金属中性笔3.3 冰箱疏通3.8 奥康牛皮鞋122 折叠无人机47 车衣15 额温枪17

楼主(2021-03-18):
=== 如链接或口令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3.35 (原价¥5.8-返利¥2.45) 英雄 金属笔握中性笔+3支笔芯
1¥XHXgXaslzu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4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2,实付¥5.9。这是中性笔!?笔握部分还是金属的,你别说看起来还有些质感~

¥0.79 (原价¥1.8-返利¥1.01) 铝合金护角防撞条20cm
1¥NUASXasm1E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0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买过一条备用,有需要时可以自己切割,变身散热片~

¥1.08 (原价¥1.5-返利¥0.42) 40*43CM帆布袋(可选款式)
1¥UHl8XasmjR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4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不带拉链,但款式可选,感觉比随机发货还是好点~

¥50.69(原价¥59-返利¥8.31) 以岭 连花清瘟胶囊24粒*5盒
1¥W5PkXasmXC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3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折合¥11.8一盒。连花清瘟胶囊清热解毒效果挺不错,感冒咳嗽什么的可以试试。至于新冠吗,祖国给力加上咱平时做好防护,得不了,别往那想:)

¥3.86 (原价¥4.9-返利¥1.04) 冰箱疏通器套装
1¥ay7xXasOvZ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0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最近挺火,不过对于解决冰箱积水还是挺有效的。

¥31.47(原价¥39.9-返利¥8.43) 杜蕾斯/durex 24只套装(四合一)【顺丰包邮】
1¥VaLlcwEWIT0¥://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4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官方旗舰店】保密+顺丰发货~

¥15.7 (原价¥19.9-返利¥4.2) 美菱USB小风扇
1¥AIIgXasOn3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网罩直径169mm,比手持式的强多了。建议买图中圆的那款,这款立柱部分可装18650锂电池,并且是开盖设计,可以买回去自己加电池~

¥24.92(原价¥29-返利¥4.08) 长虹 泡脚桶 足浴盆
1¥i3i4XasOpM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其实就是个比较深的塑料桶,带个四五百瓦的恒温加热器。建议自己烧好水再倒进去,这样快不少,几百瓦的功率维持水温容易,从冷水开始烧还是要不少时间。

¥1.36 (原价¥1.9-返利¥0.54) 加绒马桶垫
1¥loHtXasly4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5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多一个换洗的,挺好~

¥3.82 (原价¥5.9-返利¥2.08) 一转二转换插座
1¥RLt6XasO1b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可以把一个三孔转换成两个五孔,也有一转三或者带独立开关的款,可按需选择~

¥6.42 (原价¥9.9-返利¥3.48) 豪创 肩颈腰腿痛贴膏24片装(72片¥19.8)
1¥5eNsXasOXD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买1发2(24贴)¥9.9,买3发6(72贴)¥19.8。下单数量选3,用券+立减后实付¥19.8。折合0.275元每片。

¥5.92 (原价¥7.5-返利¥1.58) iPad透明硅胶壳
1¥fFyMXasmig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5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型号不同价格略有出入,不过总体都很便宜~

¥32.79(原价¥39.8-返利¥7.01) 冷酸灵 全家福套装*5支共610g(含2支泵式牙膏)
1¥sp6iXasm9VC¥://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0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内含130g【泵式】双重抗敏*2支+120g软管*3支,共5支610g,还可加1分钱换购便携装抗敏牙膏*2支(详询客服)。冷酸灵是当年的民族品牌(可惜被保洁收购了),这是高端系列,其中两只都是按压式包装就说明问题了,我觉得再怎么样也比低端的佳洁士高露洁强吧。

¥5.93 (原价¥6.9-返利¥0.97) 伊莱科 简易数字万用表
1¥ZRQVXasmVp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特价的是这种老式的,不过作为备用表还是可以滴~

¥0.96 (原价¥1.9-返利¥0.94) 折叠鱼虾笼 黄鳝笼
1¥mL9rXasOnQ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9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能进不能出,捕鱼捕虾的小玩意,小盆友应该也喜欢~

¥3.82 (原价¥5.9-返利¥2.08) 创意沥水肥皂盒
1¥4z0iXasOFP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5张,买5件。此肥皂盒正合我意!

¥17.96(原价¥25-返利¥7.04) 佳迅 mini额温枪 红外体温计
1¥9iLnXasOSj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0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4,实付¥25。最大的特色就是小,可以放兜里随身携带!我买过他家的耳温枪(截图见下),还挺准的。这款额温枪和耳温枪一样的模具,只是测量头换了下,估计检测精度也不错。当然额温更容易波动,相对来说耳温更能准确反映体温。额温主打无感及卫生(非接触), 两者各有千秋,家庭使用的话其实更推荐耳温枪,等我的爆料吧:)

¥3.08 (原价¥3.9-返利¥0.82) 家居拖鞋
1¥pB4rXasORN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8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价格给力,质量好自己穿,质量一般留作客人拖鞋也不错~

¥7.81 (原价¥9.9-返利¥2.09) 3号儿童足球
1¥I8abXasOue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号球比较小,适合小盆友:)

¥1.62 (原价¥2.8-返利¥1.18) 3M 车用无痕双面胶
1¥abAnXasmYT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1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耐高温低温,无惧雨水,不留残胶。3M的东西就是这么骚,哈哈哈

¥1.81 (原价¥2.8-返利¥0.99) 100ml碘伏消毒液
1¥qFiPXasmSs5¥://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9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没有的带上一瓶,碘伏还真是居家必备~

¥6.23 (原价¥7.9-返利¥1.67) USB充电手持小风扇
1¥lY4RXasmdfd¥://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么早就开始卖风扇了啊,去年开始部分风扇从无刷电机改成有刷了,降成本吗,不过价格确实也降了~

¥7.46 (原价¥9.9-返利¥2.44) 雪天 未加碘食用盐400g*7袋
1¥Ivu4XasO2q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4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加送1包,实发7包。雪天是我们湖南的牌子,超市里都是雪天,作为一个“扶栏人”,我为雪天带盐,哈哈哈。
不加碘的盐,家里有甲亢病人的都懂,我们这无碘盐不太好买,一般超市没有,就算有的话也很贵(六七块一包),不知大家那怎么样,看到了就发上来。单纯说价格的话此盐也比较便宜,不过没有甲亢、甲减的朋友不要长期吃,当然买来腌菜腌腊肉还是没毛病。

¥122.35(原价¥142.4-返利¥20.05) 奥康官方旗舰店 头层牛皮皮鞋
1¥8tvnXaf119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0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0,付款时还可抵扣6.57淘金币,实付¥138.43历史新低。我查了工商资质,确实是奥康官方开的。翻了10页评价,好像尺码不大准,个人建议无视那个“偏大一码”的提示,实在大了垫个鞋垫就行,小了就麻烦了。

¥15.29(原价¥23.6-返利¥8.31) 鑫祥 汽车车衣
1¥YkJucAMUnA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3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还可抵扣1.35淘金币,实付¥21.65!罩之前尽量洗个车,免得大风吹得灰尘在车漆表面摩擦。

¥47.77(原价¥55.6-返利¥7.83) 折叠 四轴无人机
1¥AYZDcErhLD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8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还可抵用2.34淘金币,实付¥53.6。空心杯电机是没有悬念的,但带气压定高+无头模式,新手玩玩还是很合适的。这个机器“致敬”了大疆Mavic,看起来科技感还是可以的,送人也比较有面子~

¥17.37(原价¥26.8-返利¥9.43) 北京同仁堂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120丸*3盒
1¥RFoDcAM4Bk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9.4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时再抵用0.65淘金币,实付¥22.85!3瓶约15天用量,北京同仁堂是中药龙头,放心买~

¥9.8  (原价¥9.8-返利¥0) 【实拍】Photoshop完全自学一本通(474页全彩页)
1¥jUlPcmwVpj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已收货,好书!(私聊我看实拍)】电子工业出版社,474页全彩页,纸张较薄但纸质不错,彩图清晰,颜色舒服,是正品。
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Photoshop的各相功能及基础知识,例如颜色、图层、蒙版、通道,还提供了大量案例一步步教你实战。整本书全是干货,没有无意义的文字堆砌。全书所有227个案例都配有视频教程,近500分钟,包教会!

¥15.62(原价¥19.8-返利¥4.18) 【实拍】电工从入门到精通(383页全彩页)
1¥nZqJXaf1fh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1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已收货,墙裂推荐!(私聊我看实拍)】化学工业出版社,383页全彩页。纸张较薄但纸质不错,彩图清晰,颜色舒服,是正品。
这本书有基础知识、有原理、有实操(接线、电耗、检测、维修),还有具体案例,没有任何敷衍的复制粘贴,满满的全是干货!知识面也很广,下至最基本的电阻电容电感,上至PLC、变频器的调试使用,果然是从入门到精通!喜欢DIY又苦于基础不够的朋友可以买一本,没事学点基本电工常识还是挺好的:)

¥55.85(原价¥65-返利¥9.15) 志高 落地扇 立式静音电风扇
1¥pEEfXasOsn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9.1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9的网罩只有34cm,不要买。42cm的券后¥65。志高已不再用双滚珠轴承电机,性价比不复当年,但质量肯定比杂牌还是强不少。

¥5.07 (原价¥5.9-返利¥0.83) 卡式炉气罐 丁烷瓦斯气瓶(4瓶¥13)
1¥TToJXasm6K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8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瓶¥13,折合一瓶才3块多,更划算~卡式炉还是挺方便的,小小个方盒子就能在外烧水做饭,也可以配个喷头点炭火做烧烤~

¥256.9(原价¥299-返利¥42.1) TCL 吊扇灯 现代简约风扇灯
1¥XSs8cAjeNn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2.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说真的,吊扇的使用体验远超落地扇,有条件的话客厅、餐厅装个吊扇,能舒服很多,TCL的质量也大可放心~

¥4.17 (原价¥5.8-返利¥1.63) USB直充(变焦版¥7.8 18650电池版¥9.8)
1¥MN5uXasmXy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3,实付¥5.8起。¥5.8的就是常见的14500锂电小手电,变焦版¥7.8更加实用点。前两款¥9.8用的18650电池,电量会大很多,灯珠功率应该也更大点,不过要注意是塑料外壳的,不要指望有多好的质感。

¥213.94(原价¥249-返利¥35.06) 【旗舰店】九阳 全自动破壁机(带加热)
1¥TQuEcErhi6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5.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官方旗舰店】下单再减320,实付¥239。大牌破壁机200出头可还行?破壁机本质上就是电机功率翻倍,刀片、杯身加强的搅拌机,再配上自动加热功能。确实比普通家用搅拌机给力,毕竟马力即正义,但卖五六百纯属杀猪,卖200还差不多。

¥20.83(原价¥29-返利¥8.17) 闪光车轮儿童滑板车
1¥mi8uXasmc2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滑板车现在基本标配了,带坐凳的¥39,带小盆友走稍远的路也能用。不过千万注意安全,不要在有车的地方玩,也不要只牵根绳拖在身后不管不顾。

¥4.01 (原价¥7.9-返利¥3.89) 空调清洁剂
1¥uBXUcAj3Yy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8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5张,买5份。下单再减1,实付¥9.8。空调长时间不开还是清洗下再用~

¥1.81 (原价¥2.8-返利¥0.99) OPPO手机钢化膜
1¥GB1eXasmSV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9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难得有OPPO系列的钢化膜,全屏钻石膜¥2.8一片,¥4.8两片,曲面屏的¥12.8起。

¥12.28(原价¥14.9-返利¥2.62) 2米可遥控RGB变色灯带(USB供电)
1¥LTuqXasmRM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6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USB 2米RGB灯带[收藏送遥控]”款。2米长,RBG变色,还能遥控,8档亮度可调,也带循环呼吸变色功能,牛逼!买新车选装个氛围灯还得几千块,自己装才十多块,感觉要起飞!

¥10.61(原价¥12.9-返利¥2.29) KDV俄罗斯进口 紫皮糖500g
1¥EU29Xafc0x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2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2,实付¥12.9。紫皮糖火了以后仿冒者众多。但KDV才是那个正宗的,何况我也只买过KDV的紫皮糖,味道真不错(很甜很香,有点腻,但吃得停不下来。。。)。所以截止目前我只分享KDV的紫皮糖,如果大家有发现其他不错的紫皮糖,也请分享给我,多谢:)

¥7.46 (原价¥9.9-返利¥2.44) 雪天 加碘食用盐400g*7包
1¥LPDdXasOOY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4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们湖南的品牌,超市、小店基本都卖这个,放心买,这价比超市便宜多了~

¥33.42(原价¥38.9-返利¥5.48) 西麦 纯燕麦片1000g*3袋
1¥RpN7XasOuV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6,实付¥38.9。麦片还是很方便的,装碗里倒上水,微波炉两分钟就能吃了,适合懒人(没错,正是在下。。。)

¥6.42 (原价¥9.9-返利¥3.48) 皎洁 电蚊香液3液1器套装
1¥7awfXasmMZ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皎洁也算电蚊香液的大牌子了~

深圳安鑫小店 大量电子器件 半成品
1¥eRMEctc43G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居然是车友,帮店主吆喝两声,哈哈哈。
店主各大论坛都混,常用ID:iamusb,估计不少朋友认识:)他家主营各种电子厂的半成品和电子元器件,喜欢DIY的朋友没事可以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不少宝贝~旺旺找老板提我名字(diydaily)满50减5元,也算是专属福利了,哈哈哈哈。

¥10.7 (原价¥14.9-返利¥4.2) 尚动 304不锈钢水龙头
1¥WdwqXafc3V5¥://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9的是拉低价格的“垃圾”锌合金款,不要买。单冷的304不锈钢龙头13.9(第2款),304不锈钢冷热款(第4款)¥39.9还带两根60cm软管,价格都不错~

¥3.96 (原价¥7.8-返利¥3.84) 卡嘉易 汽车补漆笔
1¥l7LxXaf1XO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8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牌子我没用过,质量没法云评测。刚需可先入,囤货的等点缤的活动(亲测质量不错但活动较少)。
个人建议:先找个其它板子对比下颜色,了解下漆的厚薄和浓度,心理有底再上车实战:)

¥4.01 (原价¥7.9-返利¥3.89) 橙乐工坊 空调清洁剂 清洗剂
1¥6SLcXafcb8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8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空调长时间不开,还是清洗下再用比较好~

¥19.59(原价¥22.8-返利¥3.21) 星鲨维生素D滴剂胶囊型24粒
1¥hfUzXafc39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2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自动9.1折,叠加优惠券后¥22.8价格不错!家里有小盆友的都懂的。

¥16.32(原价¥19-返利¥2.68) 骆驼 棉质船袜、中筒袜6双
1¥nR3oXaf1AG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6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靠谱的骆驼棉袜又来了!骆驼家各型号的棉含量都可查(商品页往下翻,有个表),很正规。前6款121款棉含量只有37.8%,建议路过。7~10款R9W7AJ101船袜棉含量51.3%;如果想要中筒袜建议倒数第10款R8W3AN107,棉含量58.6%。

¥5.6  (原价¥7.8-返利¥2.2) MaincareBio【灭菌级】医用外科口罩*50只
1¥UFWiXaf1jG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医疗器械号:豫械注准20202141221。MaincareBio家的口罩质量还是可以的,医用外科的防护等级比普通医用高点,而且还是环氧乙烷灭菌,标准医用级。

¥47.74(原价¥55.56-返利¥7.82) 回力 飞织网面休闲跑
1¥SwVNc9kCPf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8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抵扣3.45淘金币后实付¥53.9!回力会玩啊,也会出潮鞋了,回力的质量应该不错~

¥0.91 (原价¥1.8-返利¥0.89) 免钉胶20g
1¥6g0uXaslwY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8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适合少量粘接,主要是便宜得好~

¥92.79(原价¥108-返利¥15.21) 易博 重型电锤 电镐
1¥rcfhXasOax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5.2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晒图再返20,实付¥108。电锤有专门的气缸结构,提供强大锤击力,比冲击钻强太多。钢筋混凝土墙建议用电锤(冲击钻比较吃力),而且因为电锤的锤击模块是独立的,可以停掉旋转功能上镐头在墙上开槽(冲击钻做不到)。
这次特价的是重型电锤,比轻型电锤强不少,妥妥的历史低价~

¥6.42 (原价¥9.9-返利¥3.48) 回弹记忆棉坐垫
1¥8DH9XaslDL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0*40cm,厚度1.5~2cm。如果觉得椅子太硬或者太冷可以垫上一个~
感谢好友 OxO 的爆料:)

¥22.88(原价¥29-返利¥6.12) 长坤 红外测温仪 额温枪【可测物温】
1¥hgNPXaslyk6¥://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1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后39,下单再减10,实付¥29。还可测物温,我家泡奶都是用红外温枪,放奶粉前水温40~43摄氏度挺合适。

¥29.21(原价¥34-返利¥4.79) 易博 角磨机
1¥UKaWXasOjS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7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600W单机¥29价格不错。鉴于质量未知,建议做打磨、抛光用途,切割的话慎用。何况角磨机本身就很危险,没有经验的切莫盲目上锯片特别是带齿锯片,注意安全~

¥29.97(原价¥38-返利¥8.03) 夏新 泡脚桶 足浴盆
1¥w2GlXasmV2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0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其实就是个比较深的塑料桶,带个四五百瓦的恒温加热器。建议自己烧好水再倒进去,这样快不少,几百瓦的功率维持水温容易,从冷水开始烧还是要不少时间。

¥115.38(原价¥129-返利¥13.62)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牛津纺衬衣
1¥5dAYXaf1Qn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6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98两件,也就是¥4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100%棉不到50那是真香~

¥43.83(原价¥49-返利¥5.17)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T恤
1¥5ewxXaf1Qn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38两件,即¥1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了,真香~

¥18.82(原价¥21.9-返利¥3.08) 卫龙 亲嘴烧 辣条1kg(约100包)
1¥ghYzXasOlT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老铁,来包辣条么?

¥1.98 (原价¥3.9-返利¥1.92) 魔术贴防蚊纱窗
1¥Iy6rXasmbZ0¥://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9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有蚊虫困扰的朋友可以试试~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