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更换兄弟PT-1280标签机齿轮,解决出纸故障

楼主(2021-03-18):
家里一个兄弟PT-1280标签机,前几天用来打印女儿课本上的姓名贴,打了一半的时候,儿子一定要抢过去玩,过一会还到我手上告诉我坏了,再试了打印发现出纸有问题。具体是打印出纸大概两三个字的时候就不出纸了,里面有齿轮咔哒咔哒的声音。初步判断是齿轮卡住了。问我儿子怎么弄的,他说看纸出来的比较慢,他等不及就用手去拉,拉了一会儿在打印就不出纸了。那就拆出来看看吧,下面看图说话先看一下整体外观

机器型号是比较老旧的,这个机器就是那种为了个鸟笼去买只鸟的样子买的,怎么说呢?就是N年前有一天在路边收垃圾的大妈三轮车上看到12个不干胶标签纸,大妈是当陪塑料收的,我问多少钱?说1元一个,一共12元,还价10元钱拿下,标签纸买来之后放了有大半年了,后来实在忍不住就买了一个旧的这个标签机回来好把标签纸用用掉。打开后盖看看

中间这个磁带一样的就是1元钱不到一个买的标签纸。拿掉它

红色箭头位置是5个底壳和面罩的固定螺丝,第一次拆有个螺丝没拧掉,差点用力扳坏外壳了。还好手上发劲到一半的时候及时停手再找到第五颗螺丝。

打开底壳,看到机芯组件,齿轮组在这个铁架里面,应该类似磁带机的机芯。看到螺丝就拆吧。

上面的打印机芯拆下来了,剩下的是电机动力输出部分,就三个减速齿轮,看了看这部分没有问题,那就看一下下面的打印部分的机芯吧。

转动齿轮仔细查找,终于找到坏掉的那个齿轮,是扫齿了,所以齿轮转个大半圈就转不过去了,就这大半圈也就能让色带走纸打印个两三个字,然后就不能走纸了。放大一下仔细看看

拆出这个齿轮,数一数有45个齿,齿轮直径19MM,计算一下应该是模数0.4、45齿的齿轮,然后家里的拆机的齿轮一番找,找了老半天找不到,只能上万能的淘宝了。总算找到一款0.4模数45齿的POM齿轮,8元一个,

这个形状有点不一样啊,原机的白色齿轮厚度才1MM。这个齿轮厚度3MM、台阶5MM。这个倒是不成问题,只要齿的数据对了就好,外形拿回来上车床走一圈就好了。然后下单,等货,先把拆出来的机器零件装在一个小整理箱里再说。。。。。。。。。。。等了3天,齿轮总算到手,然后上车床车掉多余的“肉”,剩下一个纯粹的齿轮。

放上去看看。

很好,配合无误,啮合良好,然和把上面一个白色的传动齿轮装上。再把卡簧装上,说起下面这个卡簧,为了它趴地上找了20多分钟,这个卡簧像是个塑料的材质,很有弹性,拆的时候用指甲一扣就跳出来了,眼睛一眨一看,这个轴上面光溜溜的了,卡簧不见了,然后就是找啊找啊,20分钟。后来这个卡簧就是重点保护对象了。

下面这个是外接电源的电源板,上面有跳线、后划开的铜箔,这个不是出厂的样子,是我改造的痕迹,恶心巴拉的电源口设计5521的插口,别人的一般标准是内针+级、外圈负极,可是它却是反向标准,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它拆来改了,这个机器电池盒太小只能装7号电池,不耐用。所以后来就一直用外接电源,但原装的外接电源经常乱扔,合适电压的电源因为插口标准不一样就不能用,现在改过以后5521的插口内正外负,只要是9伏的电源就随便用了。顺便原装电源的插头也改过的了。

一下图片是拆的时候怕扯断线,拍下来做个记号免得需要焊接的时候焊错了。也给大家看看,万一呢,万一那一天能用到这些图片呢。

好了,齿轮换上了,先不上螺丝打印一张看看能不能用了。OK

使用正常,完美收工,OK

网友:
强迫症表示
黑色的齿轮不搭配
建议使用油漆将齿轮涂成白色

网友:
这齿轮也能找到,万能的淘宝,历害。

网友A(2021-04-27):
我看电池仓标志是3个一组方向一样那么应该是3v的供电?改锂电不是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电池仓标志是3个一组方向一样那么应该是3v的供电?改锂电不是挺好

不是3V的,电池仓标识是电池安装方向。实际内部连线是电池6串9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3V的,电池仓标识是电池安装方向。实际内部连线是电池6串9V的。

用8.5V 2.5A可以当外接电源吗?

网友B(2021-11-11):
  我的 是  红圈 里的那个 齿轮扫了,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楼主能不能私我一下,  你那个齿轮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是  红圈 里的那个 齿轮扫了,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楼主能不能私我一下,  你那个齿轮在哪里 ...

这个双层齿轮可能比较难配了。我那个坏的是单层的齿轮,淘宝按照对应的齿数、模数来搜索的。你这个坏了如果搜不到同样参数的双层齿轮的话,可以分别买两个齿轮,一个大齿轮,一个中心这个小齿轮,然后想办法把两个齿轮胶合再一起做成双层齿轮来用,只能提个建议了,具体这个齿轮参数现在没拆机器也不清楚。所以没法帮你搜索。

网友(2022-02-10):
拆修花了不小精力,看样子家里的标签机不能让娃瞎拿去玩了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B:
我的 是  红圈 里的那个 齿轮扫了,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楼主能不能私我一下,  你那个齿轮在哪里 ...

同款坏的同样位置,找不到,没搞好,放三四年了

网友:
这个有水平!

网友(2024-10-16):
我也修了一个,也是齿轮坏了。

网友(2025-02-13):
小兔崽子停发一周零花钱以示惩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