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ta3000均衡多串不工作

楼主(2021-03-18):
做出来表现,3串的,12节电池均衡,23之间不工作,4串的,12均衡,34均衡,23之间不工作,百度找到一个手电论坛的方法,手电论坛现在打不开,原文也复制不了,反正就是加大电池并联的电容,然后看了另一个封装的电路

还有个22uf,再看看淘宝卖的成品电路都是多一个电容,自己是直接把22uf并联在原来10uf上,均衡工作正常,但是12,34这样均衡后电压偏差小,12组跟34组均衡后电压偏差较大,3.97同3.87,原本是12两节4v,34两节3.6v左右

网友:
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A(2021-05-16):
你好,前辈的老前辈
你能换种说法详细说明你原文吗?
均衡工作正常,但是12,34这样均衡后电压偏差小,12组跟34组均衡后电压偏差较大,3.97同3.87,原本是12两节4v,34两节3.6v左右
我也在制作,正在积极参考你的帖子

网友:
前辈你好
楼主原文中
均衡工作正常,但是12,34这样均衡后电压偏差小,12组跟34组均衡后电压偏差较大,3.97同3.87,原本是12两节4v,34两节3.6v左右
我结合前后文,是不是可以这样表达,听听你的意见
均衡工作正常,而且12,34这样均衡后电压偏差小,3.97同3.87,原本均衡是12两节4v,34两节3.6v左右,电压偏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前辈的老前辈
你能换种说法详细说明你原文吗?
均衡工作正常,但是12,34这样均衡后电压偏差小,12组 ...

4串就是4节电池,1234,这芯片12,34这样分开的,12或者34之间电压均衡很好,但是12和34的均衡后电压差0.1V,如果继续多串就是12跟34差0.1V,34跟56差0.1v,56跟78差0.1v这样的,那么1跟8就差了0.3V,你自己测试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串就是4节电池,1234,这芯片12,34这样分开的,12或者34之间电压均衡很好,但是12和34的均衡后电压差0.1V ...

我感觉你救了大家
不加大电容多串不工作
甚至,有加大到47微法
将来等等他的4串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