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坛撸了便宜的镍氢电池,却要拆XinRong充电器求助论坛大神

楼主(2021-03-18):
前几天在论坛看到5.5包邮的12v镍氢电池组,想着还有一个充电器没开过封,镍氢电池使用起来没那么麻烦,果断撸了一个,结果回来一看充电器,懵圈了。
之前报废电池组上的过热保护电阻居然两个都有问题,一个锈蚀严重测试电阻753k欧姆,一个断脚了。
把锈蚀的死马当成活马医装上,插上充电器亮黄灯如下图:

这个断脚了,室温测量阻值0.3欧姆

遂拆开充电器

求助:该ptc电阻是0.2欧姆的短线电阻是正常的,还是那个700多k生锈的正常的,直接接一个0.2欧的普通电阻会不会引起事故,
该充电器标注7.2~24v,电路设计是如何判断插入电池组电压以及判断充满变灯的呢?

网友:
那个ptc貌似做充电温控作用,温度正常就接通可以充电,温度过高就断开不充电,直接短接就没有温控作用,充电需要随时观察电池温度,

网友A:
温控检测电阻一般是10-100k之间,可以多试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检测电阻一般是10-100k之间,可以多试几个。

试过多个电阻不对,感觉应该是0.2欧姆的ptc而不是5k~15k的ntc

网友B:
我直接用可调电源1A充到14.3V完事,镍氢电池充电器忘了放哪了,哪天找到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可调电源1A充到14.3V完事,镍氢电池充电器忘了放哪了,哪天找到再说 ...

-极和T极接了一个7.5K的ntc热敏电阻,很神奇,充电电压会随着电池组电池数量增加自动升高,我串6节电池充电电压自动调节致8.5v左右,串8节自动调节致11.5v左右,串10节自动调节致14.6v左右,但是依然充电红绿灯不亮,没搞懂这电路原理。

网友:
镍氢电池的判停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般是检测-△V。充电的时候负极产生氢气被储氢合金吸收,正极产生镍氧化物,这是正常的电极反应。充满后继续充电等同于电解水,产生的气体会内部消耗掉,重新变成水,实现了内部物质的循环不浪费。这个过程是发热的,宏观上看就是充满后电池会升温(小电流时不明显),同时最关键的还伴有电池电压降低的现象,大约每节会降低5mV,智能充电器就是去检测这个微小的电压跌落来实现充满自停。
由此,如果没有合适的充电器,可以用恒流电源对镍氢电池进行充电,很多的傻充也是基于这个原理。通常来说安全的充电电流为电池容量的1/10(0.1C),也就是10小时倍率。电压设置到单节1.4V-1.5V即可,温度低的时候电压高一些,温度高的时候电压可以低一些。充电时间的话,因为镍氢的充电效率比较低,通常要过充到标称容量的20%-50%,所以设定充电时间为12-17小时。略微过充问题不大,但充电电流要小,如果是大电流充电,产生气体来不及吸收,会导致漏液甚至爆炸,此时要严格监测-△V辅以温度检测来判停,靠人肉监控是不现实的,人工操作只能用傻充模式!通过控制充电时间来控制充电容量!

网友C:
又看了下楼主发的这个“温度探头”,是个温度开关,里面应该是双金属片,壳子上标有一个温度值,达到这个温度就会断开,所以正常应该是0.2欧,我甚至怀疑这个0.2欧是楼主万用表的线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了下楼主发的这个“温度探头”,是个温度开关,里面应该是双金属片,壳子上标有一个温度值,达到这个温 ...

查了一下是热保护器温度升高阻值快速上升模拟断路反应。
电池组接入10K的NTC电阻正常使用,温度升至45摄氏度,阻值降为5K转绿灯,电池冷却后阻值超过6K重新进行充电。充电不亮红灯是因为绿色LED已经烧坏断路,换灯后红绿转灯正常。7.2v满电8.3,12v满电13.7v,45度左右转灯停止充电,都在正常范围。
不接电池输出32v左右浮充电压,无电流(接24v汽车灯泡无电流且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