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汽车测电笔,有老师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1-03-18):
看到淘宝上的测电笔,想起从前买的个小电压表头,做了汽车总测电笔,看淘宝上的能区分正负极,没想到是怎么实现的,如果串个桥式整流的话测的电压是不是就降低了,怎么能简单实现呢?就有知道的老师吗?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一起研究

网友:
买一个吧,比做简单,十块左右,里面是个双色二极管

网友:
搞个灯泡靠谱点,不然虚电测不到

网友:
正负不就是两个LED灯吗?那么简单,两个不同色LED反向并联加限流电阻接入电瓶,反着接就亮另外一种色

网友:
根据修理车系找个12v或者24v的仪表灯泡(型号T5),找个合适的保险管用两端的铁帽焊在灯泡的两脚上,装入拆了氖管电阻的电笔壳了,电笔起子口磨尖,尾部弹簧焊根线(最好用的是电话机手柄的螺旋线)接一鳄鱼夹就行,

网友A:
既然要做. 干脆直接用最小号的数显电压模块作为显示,可直接显示电压和极性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做. 干脆直接用最小号的数显电压模块作为显示,可直接显示电压和极性多好。 ...

确实 我就是这样做的,随便找一只笔,电压表粘在外面笔尖用铁丝磨成尖,做正极 ,负极线长点 用鳄鱼夹

网友:
正负极?我的车负极接地,小电压表不能显示极性吧

网友:
汽车需要测正负极吗?车身都是负极吧

网友:
0.28寸 两线 电压表适合你~
几块钱包孕~~

网友:
磁铁做负极端子,这个有创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