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咸鱼上贪便宜买的usb网卡没有网变?!

楼主(2021-03-18):
咸鱼上(好像是)25包邮买了全新的USB网卡,买来发现不但其LED指示错乱,不插网线反而亮黄灯,绿灯则是从来不亮,甚至在该装网变的地方,变成了一排电阻??????这也能用?果断到某宝找到了1块钱不包邮的网变,邮费2元,买来装好完美使用,顺便飞线修正LED的线路,绿灯1000M,黄灯100M。

网友:
我的x86路由主板上的网口灯只有刚开机或者刚插网线会亮一下,平时也不闪,不知道是不是也阉割了这玩意。平时用着到也没啥异常

网友:
那一排是电感吧

网友A:
什么是“网变”?求科普。

网友:
不太明白,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网变”?求科普。

www.baidu.com

网友A:
简单粗暴啊,连给人交流的机会都不给,直接扔给冰冷的度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啊,连给人交流的机会都不给,直接扔给冰冷的度娘了

你信不信要不是有字数限制,baidu或者百度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
RJ45座子里面看看,有些在座子里

网友:
你的网络传输能到多少兆,我买的才40兆以内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网络传输才40兆以内,你的能到多少

网友:
RTL8153这货发热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啊,连给人交流的机会都不给,直接扔给冰冷的度娘了

是一种隔离变压器,可能还负责阻抗匹配,正常网卡都会有,以前我还以为没有这个变压器根本不能上网。

网友:
网络变压器

网友:
前阵子帮人买的360V5路由器也没网变,改用分立元件!

网友:
卧槽 这样也能行
顺便问下 能不能帮忙读下flash里面的固件,我也有过这个芯片的网变,留了个焊盘没装flash,灯直接常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种隔离变压器,可能还负责阻抗匹配,正常网卡都会有,以前我还以为没有这个变压器根本不能上网。 ...

有的方案优化过不用网变也能用,省成本用,稳定性会差

网友:
能有千兆的速度吗

网友:
同款啊!不过我的没拆开也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2021-07-12):
很多都在网口里边了!如现在主板上的网卡,基本都在网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