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路由器储存配置的NVRAM在哪里

楼主(2021-03-18):
拆过不少路由器,只有RAM和Flash

网友:
再flash里啊

网友A:
路由器的固件都比存固件的存储器小,例如容量为2M的存储器,官方固件只有1.8M左右。剩余的容量就可以存储路由器的用户配置了。

网友:
路由器储存配置在Flash里。不然它还能存储在哪?

网友:
应该是flash里面的一个分区

网友:
都大字说是NV-RA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的固件都比存固件的存储器小,例如容量为2M的存储器,官方固件只有1.8M左右。剩余的容量就可以存储路 ...

话说一直重复写这0.2M,Flash的写寿命会不会到头

网友:
在闪存里,分好几个区的,用TTL跑码可以看到flash里面分区的名字和用途,存无线ART的,存bootload的,存固件区的,存脚本文件等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一直重复写这0.2M,Flash的写寿命会不会到头

NOR寿命不用考虑的,跟SLC差不多

网友:
Flash就好,多个NVRAM显得累赘。路由器,读写本来就不多,更不存在拖拉CPU性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