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不通电,问下这个是保险丝还是电容

楼主(2021-03-18):
这个丝印10的白色贴片是保险丝还是电容

网友:
不是标的F3么

网友:
F3是保险丝

网友:
干南桥
我修笔记本就三板斧
刷BIOS
干南桥
干CPU
三板斧干下去
好的电脑也坏的差不多了
就扔垃圾桶

网友:
  应该是是只氧化鋁陶瓷基板保险丝。

网友:
明显是保险。

网友:
标“F",就是保险丝。这是常识。标”R"是电阻,标“C"是电容。标”D"是二极管。

网友:
FUSE,肯定是保险。但是吧,一般保险不会自己坏,建议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