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仿制一个ESP8266+3264点阵屏的万年历时钟

楼主(2021-03-18):
最终挂上墙的效果

===================================================================================
家里用了10多年的石英挂钟寿终正寝了,于是翻出几年前买的NodeMCU(ESP8266-12E开发板),在坛友手里淘了几块3264双色点阵屏,照着大神(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2927&extra=&page=1)的源码,仿制了一个万年历时钟
先用面包板实验,原贴带了温度显示,我改成了光敏电阻,能实时自动调整屏幕亮度

用杜邦线和点阵屏连接

然后开始改代码,代码里显示温度的部分,改为了显示wifi字样,wifi正常显示绿色,异常显示红色。同时还加入了OTA更新的代码,以后使用中的时候,要改代码就不用取下来插USB了,直接用Arduino IDE的OTA功能远程更新

这就是效果啦

然后想着做个外壳吧,面板用黑茶色的亚克力,某宝20块钱定制个尺寸,边框就自己做咯,开始建模

画好图发现宽度太大,超出了我的3D打印机最大尺寸,无奈只能切掉一半,然后两半拼接

建好模就准备开始打印了,切片一看时间要打印24小时,好吧,挂机慢慢打

上机开干

下一步等打印好了,面板收到后再开始组装
大神源码里有个BUG,至今没有解决,就是点阵屏会不定时的闪屏一下,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终归还是不爽,希望有了解的大神能帮忙看看源码,修复下BUG。

代码在这: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QyPzQYmoQBvsffeU6B1tw 提取码: jqbe

网友A:
猫抓刺,是端午了用来洗澡的草药吧,我们喊鸡婆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抓刺,是端午了用来洗澡的草药吧,我们喊鸡婆刺。

哈哈哈,是滴

楼主:
请大神来看看源码呀,帮忙修复下闪屏的bug

楼主:
最终挂在墙上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来看看源码呀,帮忙修复下闪屏的bug

我猜是NTP时间太长导致的,启用一个定时器专门用来刷屏应该能解决问题。
另外,NTP不用太频繁,用本地时钟走时,晚上闲时更新一次就行。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闪,可能以拍个视频看下。
编译提示此处数组超范围,看了下,这儿应该是line而不是line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NTP时间太长导致的,启用一个定时器专门用来刷屏应该能解决问题。
另外,NTP不用太频繁,用本地时 ...

NTP获取时间是一小时一次,跟这个没关系,及时只是开机获取时间,还是会闪屏,就是不定时的突然黑屏1秒,然后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闪,可能以拍个视频看下。
编译提示此处数组超范围,看了下,这儿应该是line而不是l ...

这里也是我很奇怪的地方,我知道数组超范围了,可是改成了line反而显示不正常,个位的9和0、十位的5显示都有问题,闪屏就是不定时的黑屏1秒,然后又正常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NTP获取时间是一小时一次,跟这个没关系,及时只是开机获取时间,还是会闪屏,就是不定时的突然黑屏1秒, ...

我这儿,只要周边有路由器做大数据传输,屏就闪。
或者WiFi信号很弱的时候,偶尔会黑屏一会,这个只要把路由器放近一点就好了。

你要是想弄的话,可以尝试在不用网络的时候,把ESP8266的WiFi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儿,只要周边有路由器做大数据传输,屏就闪。
或者WiFi信号很弱的时候,偶尔会黑屏一会,这个只要把 ...

做开发的时候就在路由器边上,而且我路由器连着NAS,一直挂在下载的,大的数据传输一直都有,屏只是不定时的偶尔闪一下,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无规律的黑屏?能不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或者供电线太细了?我也是瞎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也是我很奇怪的地方,我知道数组超范围了,可是改成了line反而显示不正常,个位的9和0、十位的5显示 ...

手上没点阵板,不然可以调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开发的时候就在路由器边上,而且我路由器连着NAS,一直挂在下载的,大的数据传输一直都有,屏只是不定 ...

反正闪烁就是扫描进程被打扰了,没有按照预设的刷新率去扫屏。比如网络通信。
黑屏就是程序被别的进程占用了一段时间。连续一段时间没扫屏。
打点 printf 接串口,看看哪儿被占用了吧。

网友:
如果是一条线闪,我也有个解决方法。

在扫描1-16行的时候,不要打扰这个进程。每次16行扫完,设置一个变量,检查一下是否由其他任务(同步时间)要做。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某一行闪。

网友E:
面板用茶黑色亚克力板?我的没有装面板,看起来不太舒服,看你的面板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用茶黑色亚克力板?我的没有装面板,看起来不太舒服,看你的面板就不错 ...

用黑茶色半透明亚克力,没有面板一是光刺眼,二是看着点点太多,影响观感

网友:
的确这个是成本最低的3264钟了,一个板子+一个ESP8266 ,同样用了一年多,黑屏就让它黑吧

网友F:
这个  其实 我有发言权
我从这位坛友手里买的程序 然后我有好几个版本的 就是都有问题
楼上说的我都遇到了
第一  获取时间是一开机的时候获取时间 然后就一直都是在自己走时 如果开机前吧路由器关了 甚至 把路由器前面的光猫拔下来 表都会获取不到时间 然后等超过一分钟还是几分钟就会显示1970年几月几日
第二  闪屏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的直接黑屏很久 大约五分钟黑屏5秒还是10分钟黑屏5秒 忘了 一两个月没用了
第三  这个屏还有个问题 就是接线  io口还有两个空着的 为什么不用呢 非要用tx和rx 然后 开机必须断开这两根线才能启动
我想了其他办法 比如拉高电位 也没用 只能接个开关 开机的时候断开tx和rx 开机后再接通这两根线 太麻烦 有没有大神给解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  其实 我有发言权
我从这位坛友手里买的程序 然后我有好几个版本的 就是都有问题
楼上说的我都遇到 ...

兄弟,你得自己改代码呀
第一,源码里是开机获取一次时间,然后后面都是自己走时,这个确实是,我改成了每小时获取一次NTP时间,然后开机如果连不上网络,可以设置一个超时时间,到时间直接重启,无限循环,直到连上wifi
第二,闪屏的问题,我没你的这么严重,我就是不定时的闪屏一下,也就是半秒钟的时间,还没有几秒钟的黑屏过,估计可能跟time库有关系
第三,我也用了rx,tx,但是没有开机必须要断开这两根线才能启动的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回事,但是跟接线和源码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