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不懂就问,拆卡西欧表的时候遇上个小东西,里面有个线圈

楼主(2021-03-18):
一块卡西欧
可以显示 但是字迹非常浅
拆开看看
电池1.3v
但是在电池旁边有个类似电池的东西 但是可以拆开
里面有个线圈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看形状,有点像蜂鸣器

网友:
估摸信号源,应该类似晶振,产生时钟信号的

网友:
摆动发电的小电机

网友:
蜂鸣器或者振动电机

网友A:
拍的太不清楚了,我都没有办法好为人师了!

网友:
是不是脉冲驱动线圈?

网友:
那是个微型核电池,可以给手表供电1万年!

网友:
可能是振动器

网友:
好像手机的振动器,你看黑色部分是不是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太不清楚了,我都没有办法好为人师了!

能看清楚吗

网友:
线圈 + 磁铁 + 铁薄片  这是一个蜂鸣器的标准结构了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了,这种结构与蜂鸣器类似

网友(2021-04-27):
这就是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