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欧普照明的断路器大师们有用的感觉好不好??

楼主(2021-03-18):
欧普照明的断路器大师们有用的感觉好不好??

包装都没有拆的......

欧普照明的官方商城买的.......

凑单买的呢.....

大师们感觉好不好.......

用电还是要注意安全........

欧普照明的断路器大师们有用的感觉好不好??

网友:
断路器是低端产品,一般工厂都能制造,欧普估计是贴牌的,
国产建议买正泰的,其实国产的质量还不如二手施耐德好ABB这些牌子。

再多说点,断路器好坏,不在于能不能跳开,而在于热稳定性,
如10A的断路器,长时间工作在9A,按照标准是能一直工作,但是国产的就有可能跳闸,热稳定性不好,而施耐德这些牌子就能稳定工作。
原因就是用的材质问题,材质不好,发热量大,热稳定性就不好。

网友:
很一般的,分断电流只有4500A,现在基本都6000A了吧,便宜的话用用还行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厂家生产的,因为是欧普定做的,所以按要求印上了 欧普 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