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广欣的插座转换器,居然里面的零线火线焊反了

楼主(2021-03-18):
里面红色的线焊在N上,蓝色的线焊在L上了

只能自己给焊过来了真是麻烦事啊

顺便问下自动档位的万用表怎样测零线火线地线?怎样测接地是否良好?看网上视频都是手动挡伟的那种,一个手捏表笔测,但自动档位的不敢捏

网友:
也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A:
交流毫伏档,黑表笔握手里,红表笔靠近插孔,不用插进去,靠近就行,火线数值会明显大一倍

网友:
优力德这么大的厂家也是反的

网友:
厂家知道焊反了,所以流出来优惠购。

国际电工的优惠开关86盒,通电标识就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毫伏档,黑表笔握手里,红表笔靠近插孔,不用插进去,靠近就行,火线数值会明显大一倍 ...

多谢,还有地线怎么区分?

网友:
里面应该没多大影响吧?

网友:
换过来就行了,按电工常规接法

网友:
怎么说呢,毕竟人家给焊上了。前些日子 通过坛里链接,在假货宝上抢拍了一个插排,到手后拆了,也幸亏是拆了,开关到插排铜皮的连线在开关那里的紧固螺丝居然没拧紧(火线),这个要是通电 会要命的,失火的可能性100%。

网友:
很多电工零火不分的。。。

网友:
對於插座而言,規定是左零右火,你看看插到插座后你這個插座是不是左零右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还有地线怎么区分?

家用的零线是远端的地,俗称变压器接地。   不好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还有地线怎么区分?

实践是这样,如果是新的电工标准,也就是零地单路2P。找地线就是把火零挑开,用摇表测三线,地线压降回零,注意插座不能有用电器。零火悬空几乎无压降。

老的零地总排有些是挑不开的,就只有跳漏保了,用灯泡接零火、地火,一般地火漏保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