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能是几素F8X小风扇全网首拆?

楼主(2021-03-18):
一直再用几素的F8X风扇,好奇内部结构,最后在小黄鱼又买了支二手回来拆。
第一步拆开外壳,F8X的说明书有写到如果丢弃风扇,请先把机身拆开,拆除电池后再丢弃,相当于直接告诉你怎么拆了。

沿边框慢慢撬开外壳,卡扣是一定的了,不过慢慢来可以做到几乎无损。

先看电池,牌子位没见过,标称容量5000mAh,F8X的标称容量4800mAh,看来是没有虚标,看样子里面还有保护板,没撕开套膜去看了。

内部构造,从左到右是LED手电模块、主板、风扇电机

风扇电机来自东莞富泰电机,5V 7200RPM,是个比较静音的有刷电机。
售卖页的广告写着来自无人机技术,我以为会是无刷电机呢……

LED照明模组,贴了张海绵垫绝缘,灯珠不清楚因为前面的透镜组好像后后面的铝基板粘在一起了。
居然舍得用铝基板,做工还是可以的

重头戏,电源主板来了

Type-C口用一块小板装着,立在大的PCB板上

套个放大镜,来看看上面的芯片
IP5306,一块集成的移动电源充放电IC,估计同时各风扇LED灯单片机供电
数据手册:http://www.injoinic.com/wwwroot/ ... 826167cd7eeb8b1.pdf

8脚无字芯片一块,估计是单片机

单片机下面是SS8050,控制LED开关

单片机上方是AO3400,控制电机开关及PWM调速,风扇接口旁边是1N4148W续流二极管

C口的小班上还有两颗LED灯,应该是IP5306控制的,充放电状态灯

C口旁边还有一颗5.1K电阻,用来做CC下拉,提供PD识别的,但是据实测这个PD识别非常抽风,至少我手头有的小米65W GaN不识别,Anker Nano 20W不识别,惠普Type-C笔记本电源能识别,P20输出不识别……

我自己做的板实测,只要CC1和CC2都挂上5.1K下拉电阻就所有都能识别了,也不差这么个电阻吧……
一个坛友们可能都知道的小知识,如果使用C口供电,可以在CC上加5.1K下拉电阻,这样就能使PD电源输出5V,还可以根据CC上的电压判断当前能提供的供电能力(来自https://www.usb.org/sites/defaul ... August%202019_0.pdf

最后说一下这个小风扇的一些缺点,首先当然是抽风的PD识别,风扇附带A-C线,不过想要C-C充电就目前来看还是不推荐;风扇低电量时会有死机问题,有次测试续航,当电池电量低,指示灯开始闪烁的时候,按键失灵,无法控制风扇切换档位或关闭,只能利用风扇的阻挡停转功能用手阻挡停止;这个小风扇我买来就是为了风扇的,其他附带功能如手电筒就还好,移动电源功能只能应急,不要抱太大期望。
有空看抄个板,把电路图画出来分析一下。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了,就不知道厂家以后会不会修复BUG,或者直接出新品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口只接了一边CC线,另一边没接。所以充电要翻转一下接口。

网友(2023-02-14):
ip5306充电宝芯片已经烂大街了,很多集成充电宝功能的产品都用一颗5306解决,就连部分共享充电宝主板也用5306,解锁简直轻而易举

网友(2024-06-28):
同款风扇,正想着拆开看看呢

网友(2024-08-13):
可惜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2024-11-11):
电机啥规格的,我的风扇电机坏了,换了一个一转就停